黑狗4 加高清图传 4K模式 一录制就死机。

楼主(2014-11-07):
今天黑狗4和新版精灵刚刚到货,想着可以去爽一把,结果 狗4在4K模式下,一按录制,高清图传这边的视频信号就段掉了。切到2.7K ,可以正常录制,而且高清图传正常。不知道哪位高手有碰到过,在线等解。
答。由于新精灵只打算用高清图传,所以标清图传咋老精灵2上,加入要录4K,现在目前的解决方案就是把狗4装在标清图传的那台机器上

网友A:
超过高清图传所能接受的分辨率了

楼主:
不知道Gopro有输出设置不。在线邓大神。

网友:
这个高清图传是不好传4K图像的,坛子里早有人发过这类贴,印象中。

网友B:
楼主, 我觉得非常可能 是你用的卡不行。

必须用写入 速度 超过45m的。

闪迪的 至尊版本,或者三星的pro版本。

网友C:
gh4的4k录像模式下也不能直接传输的。。。也需要机器自己降低输出模式转出。

网友:
哈哈,我也是今天刚测试的狗4,结果和你一样。回来一看高清图传说明书只支持1080 60帧,2.7k 说明书都没标,而且我测试2.7K只支持30帧一下。等DJI升级固件吧!或模拟图传!

网友:
狗4(黑版)的4K模式是不是形成的视频文件很大而且在一般高清电视也看不出与1080 的区别?所以我还是对上银版的更敢兴趣。

网友:
DJI的高清图传不能直接支持4K的

网友:
云台无障碍?

网友:
一向如此

网友:
没问题啊。是你的卡的问题。一定要高速卡。我的还是肥鲨的图传。4K,30帧一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觉得非常可能 是你用的卡不行。

必须用写入 速度 超过45m的。

我的卡是45M的,估计是固件问题,升级后好了点,但是也死过一次,估计要等新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高清图传所能接受的分辨率了

其实很多显示器也没哟4K的分辨率。不知道是不是已经HDMI口就已经变成高清输出了,但是今天升级了固件后,还是按录死机,还是老实的把GO4挂标清图传那台机器上。哎。一切正常!

楼主:
高清图传和精灵的云台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云台只负责增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gh4的4k录像模式下也不能直接传输的。。。也需要机器自己降低输出模式转出。

不知道GOPRO 会不会出这样的固件!

网友:
HDMI是数字的,估计你的设备不支持这么高的分辨率,标清的是模拟的,怎么都行。

网友:
写入速度45m的卡是什么卡?Class 10的卡好像远不到45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