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400突然失去增稳

楼主(2014-11-08):
刚买的高一,出现三次这种突然失去增稳的状况,均在通电后转动去了云台,第一次是在地面上测试,油门杆在最高的位置,突然没了增稳软了下来,通电后又正常,第二和第三次是在空中作业时出然这个状况,真的是吓坏云台手了,以为飞机出状况了。还有云台老是会漂移,校准了之后没用几回又漂移,请问大家有没有出现如此现象,也请工程师们来技术支持一下。

网友:
漂移清零陀螺不好使吗
看上去是不正常,周一帮您问一下吧

网友:
校准要清楚陀螺仪的

网友:
先检查线路,是不是掉电引起的。

网友:
电子产品就这样,不能100%的 OK

网友:
判断imu故障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坐等大家的消息或者厂家的反馈!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CLOOK 和DATA这2根线,把里面的铜片压紧了然后从新插回去,可能是松了。第二你说的飘逸是因为云台用了老固件导致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提供新版云台固件联系我或者零度总代新动模型的客服都可以获取最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CLOOK 和DATA这2根线,把里面的铜片压紧了然后从新插回去,可能是松了。第二你说的飘逸是因 ...

非常感谢!我检查一下,如有固件请发一份到我邮箱可以吗?hzeyesky@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检查一下,如有固件请发一份到我邮箱可以吗?hzeyesky@163.com

固件已经发你邮箱里去了,刷新方法和给主控刷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已经发你邮箱里去了,刷新方法和给主控刷新一样

已收到了,谢谢啦!我刷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收到了,谢谢啦!我刷看看!

如果没有问题解决,可以联系我QQ:1279658369

网友:
感觉比di的支持来的猛烈啊!看来有机会搞一套来试试!对那个z-t30有点兴趣。。。。

网友:
感觉是云台驱动模块的问题,返厂吧。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A:
固件已经发你邮箱里去了,刷新方法和给主控刷新一样

你好  我的云台也出现问题,你能否发我一个最新的云台固件呢?谢谢啦!邮箱:mlw0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