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apm用料及做工怎么样

楼主(2014-11-08):
今天自动返航降落又炸鸡了,倒扣在水坑里面。所以顺便拆开晾晾,不行的话顺便曝光也是可以的
图片在3楼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

网友A:
求曝光卖家,别让大家再上当了,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曝光卖家,别让大家再上当了,太危险了

目前还不能确定用料及做工,不敢妄下判断。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B:
好不好 看排针便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好 看排针便知了

小白不懂,大神请明示

网友:
怎么回事的

网友:
再次上机前一定要检查焊点之间是否有杂物,排针之间是否有锈蚀,如果飞场附近水坑,河流比较多担心再次落水,最好用指甲油对电路板所有焊点进行涂抹,起到防水作用

网友:
看不太清,感觉做工还行

网友:
看元件就知道不错。。。

网友:
真要看做工,你要看焊点是否饱满,管脚位置和焊盘是否完全对应,是否存在偏差,外界排针是普通的镀锌座子还是镀金座子,PCB采用沉金工艺还是普通的有铅工艺,铜箔厚度是1oz还是2oz,所以你需要将图片的各个部分放大,才能看到

网友:
一举二得

网友:
拍成这样还真的看不出做工,但是可以肯定几点:
1.PCB是用比较厚的板做的,抗摔。
2.内罗盘健在,没有偷掉。
3.插针的镀金反光明显,应该算比较好的。

其他的还真的看不出啥,焊点看得很模糊,不敢判断好坏。

网友C:
解释前面已经说了,让我们判断麻烦放大图和全方位图。起码背面要出来把。就这么一张还是斜着拍的光线也不好的图怎么判断。而且论坛图片被压缩所以根本放大不了看不清上面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释前面已经说了,让我们判断麻烦放大图和全方位图。起码背面要出来把。就这么一张还是斜着拍的光线也不好 ...

手机上看的很清楚啊,连灰尘都看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上看的很清楚啊,连灰尘都看见了

我电脑版反正看不到,图片已经压缩的很厉害了。你是自己看的原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