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智能电池的疑问

楼主(2014-11-08):
我给大疆智能电池充电,充满以后放了不到24小时,电量指示灯却显示只剩两格电了。
于是拿充电器充电,充电时指示灯一开始显示的是从2格电开始冲电,可是冲着冲着就变成从0电量开始充电了(越冲越少吗?在怀疑和纠结中翻遍说明书也没找到“自动放电”这种功能)。
于是就纳闷了。
然后就拔掉充电器,电量又显示为满格,检查电池寿命也是满格。
更郁闷了。
如此情况反复发生了多次。
表示不敢用了。
这个智能电池也太吓人了,一会满电一会没电,都不敢上天了。

请问各位有类似的情况吗?

PS:本人飞直机一年,上月入的phantom2,不到10个起落,全部按照说明书的规范来飞的(大家看我发的那个奇葩控就知道了)。

喔对了,再补充一点。我用的是并冲板冲的(懒得半夜起来换电池)。还是说不能用并冲板?

网友:
用專用充電器吧!智能電池那可以給你這樣搞!

网友A:
我对大疆精灵2的电池也有疑问,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有两次是突然自动降落失控,到没造成大损失,但是非常吓人!两次坠机后即刻关掉电池电源,待会在打开电源显示三格电量,再用这块电池试机起飞至两米高处,大概半分钟左右就失控降落,试了两三次都是这样,可是电池电量显示还是三格。太吓人了!我是完全按照操作规程本事的,绝非人为原因。我已将书面详细情况和电池返厂汇报!正在等待!

网友A:
更正上贴!按操作规程办事,误打成本事了。请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上贴!按操作规程办事,误打成本事了。请谅!

失控降落会不会是信号触点接触不良的原因呢?

网友:
已经请教专卖店,说只有返厂检测后才能答复。

网友B:
可以用并充板充,前提是知道智能电池充电原理,并且正确设置了充电器~!
如果一无所知,建议老实用原厂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并充板充,前提是知道智能电池充电原理,并且正确设置了充电器~!
如果一无所知,建议老实用原厂充 ...

我用的是原装充电器加并充板,按理来说是冲完一块自动充第二块。
其中的原理和充电器设置我还是不太懂。大哥,请教一下。

再加个问题,可以用B6充吗?

网友:
持续关注,一个电池搞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原装充电器加并充板,按理来说是冲完一块自动充第二块。
其中的原理和充电器设置我还是不太懂。 ...

不建议(因为涉及充电器对不同电池的充电机制),虽然通过设置能充

网友:
大哥、这叫智障电池、不是智能电池、用原厂充电器充电都老出毛病、你还敢用并充板?

网友:
电直8年驾龄,P2 H33D 狗3+满电飞行6分钟左右摇晃着失控坠落,提控回家了,惹不起大疆不玩了,S1000不敢上了,看看亚拓的口碑怎么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因为涉及充电器对不同电池的充电机制),虽然通过设置能充

可否给讲一下,这个智能电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可以充?什么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大疆精灵2的电池也有疑问,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有两次是突然自动降落失控,到没造成大损失,但是非常吓 ...

我经经常这样的

网友:
而且我还有视频留下的

网友:
密码 yt3
反正这种小炸是经常性的 问过售后从来就是:干扰二字打发 之所以我要长期坚持下去查干扰问题 从来就没有要求我发回厂里检测一下子 也从来都没有服服气气的炸过 都是正飞着忽然就出现这种情况 这精灵2除云台外 其它都差得很 随时可炸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4544831/Ob/1/sid/XNzQxMDkyOTI0==.html

下面这是拍好剪好的片子 由于炸机 所以很多是拿着精灵2手中拍的

网友C:
这种炸机我都炸出经验了 一般都是有了感觉会炸了 马上决定下降 但有时还是晚了一步 上面那个是发觉电机上升没力 赶快找空地下降 但机子还是不听话 自己落了下去 是满电的了哦 刚飞上天一会 这是完整的视频

网友:
我会发上更多的我的亲自炸机视频

网友D:
为什么经常这样,还敢飞?

网友E:
关于这个智能电池,知道详情的魔友出来说说,尽管外壳上面有电量显示,但是
(1)在飞行中有没有实时检测每个电芯的电压,并且当单个电芯低于3.6付立即报警。
(2)这个电池的充电器是不是真正的平衡充?
如果刚刚说的两情况都不是,一切原因就明明白白了
用过串接电池的魔友都知道为什么需要真正的锂电池平衡充电器,因为大电流充放若干次,每个电芯的电压会差很多,结果导致反复多次之后,充饱的总电压对的,是12.6伏左右,但是有的电芯充过头电压超过4.3,有的电芯没充饱欠压只有3.8或者3.9,飞行没几分钟大电流放电导致没充饱的电芯低于3.6或者3.5会急剧失效,失效之前的总电压绝对是正常范围70%左右,现在马上带负载测一下:举个例子是4.1---3.6---3.9,总电压是11.6正常吧,但是电芯低于3.5的后果你明白的
后果就是电池过早鼓包衰老失效,飞机突然拉升不起来失控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炸机我都炸出经验了 一般都是有了感觉会炸了 马上决定下降 但有时还是晚了一步 上面那个是发觉电机上升 ...

老高魔友的视频看了,就是突然拉升无力,失控下坠,有空测试一下你的电池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经常这样,还敢飞?

售后说看不出毛病的 可能是干扰 厂家都这么说 难道我放家里不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经常这样,还敢飞?

厂家都说是干扰(里面干扰还是外部干扰没说的 只是说干扰问题 那说明机子没问题嘛 有问题厂家应该叫我返厂检测的 我以前很相信厂家的 说没问题我当然大胆地飞了嘛 这不 出了大问题厂家就不认账了

视频看看6分50秒失控

密码:66s

此次拍摄最后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这个智能电池,知道详情的魔友出来说说,尽管外壳上面有电量显示,但是
(1)在飞行中有没有实时检测 ...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 但大疆即说是干扰造成的 机子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