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正负级焊错了?

楼主(2014-11-08):
一通电!冒烟了!怎么办那!扔了还是修?

网友:
😓服了。。这是得多粗的心啊!!!

网友A:
换回正确接线,不行就丢了吧,来发帖说明你也不具备维修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回正确接线,不行就丢了吧,来发帖说明你也不具备维修能力

汽车导航用的显示器可以代替吗?

网友:
把什么烧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正负级反了 直接分电板铜皮烧断 设备完好

网友:
两种颜色分不清?

网友:
看您烧了什么。如果把飞控烧了,直接换新的,修比买新的贵。我加错电压,把APM,GPS,OSD都烧了,快递给江苏某人维修,东西没有修理好,元件拆了不少,连一个GPS电池都贪了,OSD说修好了,收费80元,回来测试,显示不完整,用又不好用,扔了感觉可惜。建议楼主尽量不要幻想能修到完美,修不好就有隐患,还会飞丢鸡鸡的!

网友B:
汗,烧了什么也不说,也不上张图,有很多东西帽烟是能修复的,估计你帽烟的东西完全可以修复。

网友:
最容易烧的应该是DC-DC吧,上图看看呀

网友:
看来楼主是头顶冒烟,直接丢了吧

网友:
我前两天也焊错了XT60的正负极,幸好最后只是烧坏了分电板。

楼主:
象干2及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烧了什么也不说,也不上张图,有很多东西帽烟是能修复的,估计你帽烟的东西完全可以修复。

象二极管!还有现在正常通电!线会热显示器不显示还要冒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象二极管!还有现在正常通电!线会热显示器不显示还要冒烟

那是防反接的,烧掉后就直通,相当于短路,你的线当然会发热,上照片,上照片,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