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新版遥控器内置电池问题

楼主(2014-11-08):
刚买的精灵2新版,开箱打开发现遥控器是开着的,电池已经耗尽,灯全灭,坑爹的顺丰快递,3天就到的东西,硬是整了6天,说什么发错货!最坑爹的是遥控器为什么是开着的,那么想问下大疆客服,内置电池耗尽,已经6天了,这样会不会过放电,导致内置电池涨肚啊!表示怀疑!

网友A:
才懂新版精灵2遥控器电池是内置的,原来我只懂是增加了电量显示,我认为如果电池坏了,你应该找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懂新版精灵2遥控器电池是内置的,原来我只懂是增加了电量显示,我认为如果电池坏了,你应该找卖家。

问题是现在冲好电是可以用,但是已经这样了,会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冲好电是可以用,但是已经这样了,会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啊!

鼓包了的话寿命会严重缩短,建议找dji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包了的话寿命会严重缩短,建议找dji换

晕倒!刚买回来还没用,就要换!

网友:
过放,最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倒!刚买回来还没用,就要换!

看是什么电池了,有些电池自带低电压保护的,看拆开的那些好像不是航模电池。

网友:
一次过放,对电池寿命影响不大。

网友:
不知道DJI控里面有没有放电保护会自动关机,就像手机那样

网友:
没有那么娇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倒!刚买回来还没用,就要换!

能换就换吧,毕竟不会有正常电池的寿命了

网友:
发现这种情况、直接拒收、这是卖家不负责任的表现、售后估计不咋地

网友:
问题是,内置电池万一充满飞完关遥控。电池会不会因为没有达到储存电压鼓肚子啊

网友C:
楼主,您好。可能运输途中遥控器开关碰到包装材料而触发了开关。您可联系卖家或者大疆售后更换遥控器。

网友D:
其实吧,等电池寿命到了,再搞块充电宝外接得了,我看那块电池和中继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吧,等电池寿命到了,再搞块充电宝外接得了,我看那块电池和中继的差不多

关键是电路硬件也许已经造成硬伤了!

网友:
应该会有保护机制的吧,这么容易加进去的代码

网友:
电源IC绝对是有过放保护的,这是最基本的功能,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鋰電池,又無低壓保護那肯定已經受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可能运输途中遥控器开关碰到包装材料而触发了开关。您可联系卖家或者大疆售后更换遥控器。

这个我有经验,即使不碰到开关,颠簸就足够把开关自动打开。。。。
相信用背包的人都有这个体会。。。

网友E:
还是5号电池靠谱,随便用,基本1个月不用换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路硬件也许已经造成硬伤了!
楼主您好,我的也是发现这个问题,拿回来电源开关是打开的,已经没有一点电了,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处理了?

网友G(2015-01-01):
有保护板的,不用担心。电压低到一定值就会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