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 mah 4c的4s电池 最大电流80a用在 固定翼上可以吗?像死胖子

楼主(2014-11-08):
2万 mah  4c的4s电池 最大电流80a用在  固定翼上可以吗?像死胖子。。淘宝上有卖10000毫安时的 4C电芯,很便宜。。把4块串起来就是4s    然后再找4块 并起来,就是最大放电80a的 电池了。死胖子好像都是用的60a电调,这电池用在死胖子上会有问题吗?

网友:
这是在满电的时候能达到80A,越放电流越小。

网友A:
肯定没有问题,固定翼电流小,大电流就是短时间,比如起飞阶段。

用直升机和多旋翼的电池,固定翼亏大了。

死胖子,天行者,我追求长航时,都用18650电池,能量密度更大。7并4串,就算你是60A,单体也就最大8A,实际上fpv时,单体也就1A放电,整体在10A以内。

你选的电池都太猛了。

楼主:
hedgehog70 鍙戣〃浜

楼主:
比如 死胖子4s 最大电流60a,我把电池串成6s 是不是最大放电40a就可以满足死胖子了?另外电池放电电压不满的时候  还能达到满电的放电电流吗?   还有一个问题,死胖子多大的电流就够了呢?谢谢大神

网友A:
电压高,电流需求就小。你还要注意电压高,电机和桨要重新配置。

随着电压下降,电流的需求会上升。

还有你一般飞死胖子怎么个飞法,速度快吗?你是追求暴力还是长航时?死胖子用4s 2W电池飞2小时,平均才10A,当然我追求长航时。

其他的等真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电流需求就小。你还要注意电压高,电机和桨要重新配置。

随着电压下降,电流的需求会上升。

18650最大放电电流才3a,4并7串 最大放电电流也才21a。。这电流死胖子巡航没问题,可以起飞逆风的时候电流能跟上吗?如果电流跟不上会怎么样呢?动力不足还是会烧电机或者电调啊?我主要追求长航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18650最大放电电流才3a,4并7串 最大放电电流也才21a。。这电流死胖子巡航没问题,可以起飞逆风的时候电 ...

说错了,是7并4串.谢谢大神 解答

楼主:
18650最大放电电流才3a,7并4串 最大放电电流也才21a。。这电流死胖子巡航没问题,可是起飞逆风的时候电流能跟上吗?如果电流跟不上会怎么样呢?动力不足还是会烧电机或者电调啊?我主要追求长航时的

网友A:
18650最大3A那是历史啦。

sony的动力18650电池45克2600mah,15A持续放电温热,峰值30A。

松下动力18650电池45克3200mah,8A持续放电,峰值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最大3A那是历史啦。

sony的动力18650电池45克2600mah,15A持续放电温热,峰值30A。

大神,能给一下 你的动力电池 方案吗?用的什么品牌的18650 怎么串并连的?

网友:
18650电池就是贵点。

好处是能量密度大,同样重量容量更大,航时也就更长。

网友:
我是朗宇2820kv920,11x7,A控,罗美1.2G

松下3200mah动力电池,7并4串。

加长机翼,微风,平飞就6A吧,可惜追求极速炸鸡,没有测试极限时间。买了新机,因一直在飞天行者1900,所以没有时间再飞死胖子了。

楼主:
追求急速炸鸡是因为电流跟不上吗?对了,18650直接用平衡冲吗?多大电流充电

网友B:
别折腾了  你那个不是lipo的电池 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C:
明确的告诉楼主,这样是可以的,我玩过,只是需要选性能好一点的电池,我用的是棒子的进口货。
18650因为是钢壳的,反而重量更大一些,效能比还低,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  你那个不是lipo的电池 电压都不一样

电压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最大放电电流才3a,7并4串 最大放电电流也才21a。。这电流死胖子巡航没问题,可是起飞逆风的时候电流 ...

18650的动力电最大放电电流可以达到10a哦,容量3200毫安我关注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求急速炸鸡是因为电流跟不上吗?对了,18650直接用平衡冲吗?多大电流充电

飞机螺旋,和电池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确的告诉楼主,这样是可以的,我玩过,只是需要选性能好一点的电池,我用的是棒子的进口货。
18650因为 ...

18650爱好者,今后多交流。

18650的能量密度是最大的,目前。

45克,3200mah,单体10A放电,没有lipo能到这样的密度。

45克,3400mah,单体持续5A放电,最高密度目前。这个实际上适合固定翼,基本上是小电流。这个电池7并6串,持续35A放电,偶尔单体到7~8A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8650爱好者,今后多交流。

18650的能量密度是最大的,目前。

哪有10a放电的1865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哪有10a放电的18650?

sony 2600mah的动力18650,15A持续放电,温热,lg he2,2500,也一样。

松下动力18650,3200mah

x宝查一下,我都测试过了,现在服役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ony 2600mah的动力18650,15A持续放电,温热,lg he2,2500,也一样。

松下动力18650,3200mah

这个电池怎么焊接啊

网友:
死胖子用这样的才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ony 2600mah的动力18650,15A持续放电,温热,lg he2,2500,也一样。

松下动力18650,3200mah

15A这么狠!看一些人推荐持续0.5C放电,短时1c,但是想想手电T6   10W的就要2.5A1c左右了,持续点亮是平常事。应该1c是正常的,但是15A要6C啦,估计伤电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怎么焊接啊

点焊,淘宝上让卖的人帮你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5A这么狠!看一些人推荐持续0.5C放电,短时1c,但是想想手电T6   10W的就要2.5A1c左右了,持续点亮是平 ...

动力型电池,厂家让你这样么用的,感觉没有问题。

单体15A放到完,电池都是温热,应该也没有问题。抽空我再测试一下寿命

飞pfv,多是长航时目标,放电也就10A,我用7并做到2w,也就0.3A,3并做到小1w,单体才1C放电。也就是起飞那一段时间可能会用到大电流,18650电池太胜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点焊,淘宝上让卖的人帮你焊

按照给定的组合方式直接帮焊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动力型电池,厂家让你这样么用的,感觉没有问题。

单体15A放到完,电池都是温热,应该也没有问题。抽 ...

请教一下电池组是怎么充电的呢?需要注意电池电压的平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按照给定的组合方式直接帮焊好吗

你问问卖家是否焊接过航模电池,焊过的有经验,平衡头,t头,xt60什么的。
应该是先并再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卖家是否焊接过航模电池,焊过的有经验,平衡头,t头,xt60什么的。
应该是先并再串。

好的,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电池组是怎么充电的呢?需要注意电池电压的平衡吗?

让卖家先并再串,提供平衡充头和T头或XT60接头。

组完以后和航模电池一样用。

有一点注意,18650的放电平台低一点,主要集中在3.6V左右,所以放电截止电压要设得低一点,比如带荷载在3V~3.2V左右,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动力型电池,厂家让你这样么用的,感觉没有问题。

单体15A放到完,电池都是温热,应该也没有问题。抽 ...

7并的话确实电池压力小很多,能不能来一张你的电池图片哈,没见过这么巨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7并的话确实电池压力小很多,能不能来一张你的电池图片哈,没见过这么巨大的

电池摔脱皮了,自己用绝缘胶带简单缠绕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摔脱皮了,自己用绝缘胶带简单缠绕上

霸气啊,是7个先并联,再4个并的串成4s吧,并联估计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高一点

网友:
要分阻分容,看卖家的人品啊,不过18650电池的特点是一致性比较好,有个说法是如果测试发现2颗电池不一致,要先怀疑测试设备不准

日本制造业很可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有问题,固定翼电流小,大电流就是短时间,比如起飞阶段。

用直升机和多旋翼的电池,固定翼亏大了 ...

哥 求教 18650 电池怎么用作动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 求教 18650 电池怎么用作动力电?

看24楼,查淘宝,sony lg的18650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