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的 ilook+ 摄像头,图传模块已被挖掉, 内置5V BEC 供电模块。

楼主(2014-11-08):
图片在这里 除了状态灯 不亮其他功能都正常使用  保留原来的供电口和相机控制接口
原本想内置OSD 后来发现从相机出口的线实在太多 会影响云台转动
既然都拆了 干脆内置BEC 5V 供电模块 变成真正的FPV 摄像头
========================================
这ilook被我炸了下 镜头磨损了,不能卖出售了干脆自己改改。看着200mw的图传不爽,干脆拿掉换成5V 供电模块在里面直接取TS832的电。  三根线从相机输出倒也干净利落。

那位兄台知道 这镜头玻璃有什么神器可以修修补补的,弄的稍微干净些没那么毛糙。
========================================

内部照片 这个BEC 模块放在里面大小刚刚好。

完成后的工作状态,功能和原生的一样 切换视频和拍照。而且也支持 遥控器控制相机,原始功能依旧在

网友A:
这里面做工这么渣,不愧是华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做工这么渣,不愧是华坑

相机里就一大一小2块板子是华坑的, 剩下的布线都是我自己弄的。 渣是渣了点 热熔胶打的难看了

网友:
这内部,纯手工纯山寨啊。

网友:
里面相比ILOOK好像除了镜头外,就只有那个线是插头的了。。。

网友B:
用絨毛沾牙膏,細力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絨毛沾牙膏,細力打磨

刷完就成磨砂玻璃了吧?

网友:
不會的, 磨砂不是這方法. 最後再用羊毛轆拋光.就成.

网友:
这里面做工这么渣,不愧是华坑+1

网友(2014-12-18):
請問接到bec(黃.黑.白)是接5v嗎?如何接請大哥可否提供線路圖。感激萬分

网友:
内部的版子那么小,主控不知到啥方案,楼主上个图

网友C(2015-02-15):
楼主能给一下 相机板子的 接线定义不?   红 白 黑 蓝 黄 绿

网友D(2015-04-11):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一下 相机板子的 接线定义不?   红 白 黑 蓝 黄 绿

白色是视频,黑色是+5V,红色是-负极,其它颜色不理它,如果还想保留手按拍照按钮就要增加一个可调电压模块给拍摄按钮的黄色线+3.3V电压就可以了,相机原有输入的9V电压拆除,+5V电压建议从835图传输出的+5V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色是视频,黑色是+5V,红色是-负极,其它颜色不理它,如果还想保留手按拍照按钮就要增加一个可调电压模 ...

谢谢你

网友:
朋友玩的是x4吧,我是350pro,以后多请教你咯,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