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挂云台拍 这样的算果冻厉害么

楼主(2014-11-08):
第一次挂云台拍 这样的算果冻厉害么 好像有点小震动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明显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明显果冻。。。

向你请教下  这要怎么解决啊  换大点的浆吗 现在用的是1147的我机器是xa 650 pro
电调: XAircraft高性能30A电调
电机 : T-Motor定制电机3110 800KV
这个能换1238浆吗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你请教下  这要怎么解决啊  换大点的浆吗 现在用的是1147的我机器是xa 650 pro
电调: XAircraft高 ...

云台减震(换减震球,调整位置。。。),动力各方面肯定也要自己平衡。。。

网友:
不错啦~~ 缓缓减震求试试

网友B:
其实正不错了,什么相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正不错了,什么相机拍的?

狗4 银色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减震(换减震球,调整位置。。。),动力各方面肯定也要自己平衡。。。

换了新浆做了静平衡 可是还是有点抖动 而且今天微风的天气
减震球换了好像也没作用 请高手再指点指点啊 不胜感激

网友C:
风大的时候就有点吧?试试电机攻略调大了能有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大的时候就有点吧?试试电机攻略调大了能有作用吗?

想问下  怎么调电机攻略啊

网友:
看不出果冻啊

楼主:
会有点果冻的   而且如果是晴天的话对着早上的阳光 就有果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点果冻的   而且如果是晴天的话对着早上的阳光 就有果冻了

看着不错啊!

网友:
看着很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