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斯9刷er9x,断电出现异常

楼主(2014-11-08):
求助,富斯9刷er9x,正常使用,后来拔下电池充电,再装好后开机一直出现loading,所有键不起作用,想从新刷机,出现一堆英文提示,
请教大家有没有办法处理,能不能强制复位或者刷机。

网友:
连线脱焊造成短路??   提示信息的意思是目标设备没有应答,检查连线再试。

屏幕所示画面与按住menu键开机一样。

你的问题前些日子有人出现过。 但不知怎么解决的。

强烈鄙视这种拿论坛当擦屁股纸的人!!!!

楼主:
难道是menu键卡住了

网友:
没听说过微动开关卡住的。  还是复检连现在说吧。

楼主:
应该先解决不能开机的问题,或者能强制初始化

网友:
你思维挺有趣啊!  硬件有问题还要开机??!!  腿断了还要蹦跶是吧? 花样作死

刷机之后原厂固件消失你上哪儿初始化??!

这么固持己见上论坛求助岂不多余!?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就是摘了电池以后才出现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嘁! 硬件没问题却进不去系统, 刷机也刷不了。 你不觉得自相矛盾嘛?!

你初中还没毕业呢吧?

给你个关键字 ”fuse brick"

自己看着办吧。  先告诉你,百度搜不到,也翻译不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自己换的芯片,刷机,是芯片烧了

网友:
哥们,我也在用fs9,虽然我的没问题,但能说清楚哪个芯片吗,谢谢了

楼主:
单片机 Atmega128A-AU TQFP 封装,价格就几块钱,原厂是64的,128的更高级,我买了2个自己焊,用刷机线直接刷128固件,刷成opentx。以后再坏了就照这样换芯片就好了。可以多买几个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