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 6ex可以用在多旋翼吗

楼主(2014-11-08):
求教FUTABA 6ex可以用在多旋翼吗

网友:
可以呀怎么不可以

楼主:
通道够用吧

网友A:
够用要是简单的飞飞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要是简单的飞飞就够用,

行,我试试,多谢了

网友:
试过才知道

楼主:
试过了。可以的,简单的飞飞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可以的,简单的飞飞还可以

又学习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