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池内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4-11-08):
新的电池内阻只有1.几 用久了居然那么大 是不是不适合飞了
还有308冲的快 但不平衡

网友:
根据容量来,一般容量越大内阻越低,每个厂的情况也不一样

网友:
可变因素太多了 刚飞完才内阻低 温度高内阻低 容量大内阻低 电流小 内阻低
另外 为什么你2250的电池 30a??

网友:
30A这个电池受不了的吧

网友A:
超5C充电,你不会吧那40C看成充电倍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5C充电,你不会吧那40C看成充电倍率了吧。

我只想试一下到底能多大而已别激动

网友:
上个图塞

网友:
热天和冬天会翻几-X倍提升内阻,飞之前保持25度再使用,或先简单飞一会预热

低温直接上场暴力飞直接给你过放

网友:
你得用LIPO BLANCE模式充电,你这样冲坏了别怪电池

网友:
我自己组的6S 5000电池,单片内阻不会超过1.5毫欧,放电性能不差格式30C同规格电池。我用4010DUO充电,常年用25A~30A的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