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体的龙骨线形图问题

楼主(2014-11-08):
新手,现在刚刚能看懂一点图纸,比如说横剖线形图,右半边部分是龙骨,做的时候要对称,然后左半边的那几条线是干什么的,这个不太清楚。还有,为什么线形图纸上要画表格,,这个对制作船模有什么作用?是不是要根据表格来做龙骨,龙筋什么的。最后,线形图跟表格上有好多交点,这些交点是做什么的?
就以这张图纸为例,老船们,求教

网友A:
我能跟你说 我是学造船的吗 ?以前给我一堆数字我就能画出这个图来      但是我能告诉你我都还给老师了嘛。。。我好惭愧

网友:
你这个没有龙骨图,左右的都是肋骨图。

网友B:
没看到龙骨图......

网友C:
看来你比我还新手 ,肋骨右前左后,格子是不是水线和纵剖面和内部结构示意图这我就不懂了,请老鸟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跟你说 我是学造船的吗 ?以前给我一堆数字我就能画出这个图来      但是我能告诉你我都还给老师了嘛。 ...

这是有点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龙骨图......

龙骨图是什么图?我貌似这两个概念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比我还新手 ,肋骨右前左后,格子是不是水线和纵剖面和内部结构示意图这我就不懂了,请老鸟赐教{:1_6 ...

这下知道了,右前左后,谢了。对了,龙骨到底是什么啊,肋骨跟龙骨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下知道了,右前左后,谢了。对了,龙骨到底是什么啊,肋骨跟龙骨有什么不同啊

肋骨扣在龙骨上,龙骨就像是船的脊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下知道了,右前左后,谢了。对了,龙骨到底是什么啊,肋骨跟龙骨有什么不同啊

像动物骨架,龙骨就是脊梁骨,肋骨是纯排

网友D:
你讲的是船舶的线型图,我是造船的很熟悉,比如做个模型总长1米,型体宽20CM,高10CM这讲的就是最大船体尺寸,在画横截面船头,中间,船尾,在吧他们连接起来。学习下放样,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讲的是船舶的线型图,我是造船的很熟悉,比如做个模型总长1米,型体宽20CM,高10CM这讲的就是最大船体尺 ...

好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讲的是船舶的线型图,我是造船的很熟悉,比如做个模型总长1米,型体宽20CM,高10CM这讲的就是最大船体尺 ...

你是怎么从这张图纸上知道,这艘船长1米,型体宽20cm,高10厘米的啊?

网友E:
“右半边部分是龙骨,做的时候要对称,然后左半边的那几条线是干什么的,这个不太清楚。”你说的应该是右下角那个图吧,那张图上你看不到龙骨的轮廓,因为龙骨和你的视线平行,看龙骨的轮廓是最上面那张,右下角这张是横剖线图,右边是4号到10号剖切面上的横剖线,左边是1号到3号的。说的不确切些,你根据横剖线做出的叫船肋(严格说船肋和横剖线还是有区别的)。之所以分开画是因为便于读图,如果都画一边相互重叠不好读图,另外一半却空闲着,所以分开画。

“还有,为什么线形图纸上要画表格,这个对制作船模有什么作用?是不是要根据表格来做龙骨,龙筋什么的。最后,线形图跟表格上有好多交点,这些交点是做什么的?”你说的格子叫格子线,简单地说每条线间距都船宽/高的等分,也就是说间距是整数。在船舶设计上格子线非常重要,但是做船模而且单就你发的这个图来说还不能明显体现出他的作用,一般当横剖线结合纵剖线和水线一起读图的时候格子图的重要作用不用说也就自己明白了。至于交点,这个…………平面内非平行两直线必有交点…………

至于2楼说的一堆数叫型值表,一般与型线图一起给出,但是做模型一般就不用了。

建议你找几本书看看,譬如与船舶结构、放样、建造有关的,你的这些问题里面都有解答。这些书网上应该都有,不行去书店也可以。个人认为看书比泡论坛好。

如果你打算建造模型并且实际尺寸还比较大,建议学学电脑制图,譬如proe、ug、solidworks什么的,否则船壳的放样下料这关可能会不太好过。不过看有些前辈不会电脑曲面下料依旧不马虎,很佩服,可能用的手工几何制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半边部分是龙骨,做的时候要对称,然后左半边的那几条线是干什么的,这个不太清楚。”你说的应该是右下 ...

十分感谢,问题一一解答了!等着弄个简单的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