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motor电机比其他牌子的好在哪里呢 他效率确实比其他高吗 为什么

楼主(2014-11-08):
t motor电机比其他牌子的好在哪里呢 他效率确实比其他高吗 为什么

网友:
比其他的贵很多 ,同样求解~~~~

网友:
其实宾利跟夏利都能带你天南地北的跑    故障率说实话也差不多     价格为什么就那么那么那么不一样呢

网友:
实测比别的电机多留空1-2分钟

网友A:
多留空1-2分钟绝对是胡扯的,在电机原理结构没有大的突破或改进下,现在电机的效率都差不多

网友:
多留空=吹牛B

网友:
因为它无厂名无厂址无商标而且卖得贵利润高。

网友:
效率肯定比一般的高,但是并没有质变,应该是各种材料都用的比较好,出来的东西自然稳定 高效,土豪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留空1-2分钟绝对是胡扯的,在电机原理结构没有大的突破或改进下,现在电机的效率都差不多

赞同,无结构原理的创新,谈何高效率,所以这货又开始折腾桨了,螺距减小,再装在他的马达上,在拍一组静拉力图。换算他的电机效率有多高

网友:
平衡和轴承好,所以效率能高那么一点点吧~~~反正本屌不用

网友:
用料和做工会讲究一些,但是没有其他方面的任何创新和技术含量,买这个的一般是图个心理安慰,就像贵的就一定更好更可靠的错觉一样

网友:
4颗套装好像还可以

网友:
电机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个人觉得差不多。不过tm的桨确实要比普通的那些好很多。

网友:
只是稍微耐用点,其它都一样的

网友(2015-02-16):
就像天蝎星和xxd,同样的尺寸,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