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玩多轴福利-1个7008接收实现14通道

楼主(2014-11-08):
用14SG的都知道想要使用14个通道 要么买14通道接收机 要么两2个7008接收机串起来用 这是受到T8FG的影响

但是在14SG上面FUTABA针对多轴玩家做了改进 现在大多飞控都支持SBUS协议 但是大疆那坑货东西的SBUS协议只是针对飞8轴来的 不具备扩展通道的功能
XA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厚道的 用SBUS借口主控上会扩展4个通道出来 那么对于要使用三轴云台和收放脚架的玩家来说 8个通道是绝对不够了

下面 正题来了
由于最近想升级810 挂微单 带收放脚架 正在考虑是多买个7008还是卖掉猴子换XA 无意中看到14SG说明书中对于7008接收的通道输出模式的介绍
很多人受到T8FG的影响不太注意14SG的说明书 看图1
R7008SB接收机的8CH通道可以更改为SBUS输出 另外 1-8CH的输出可以更改为9-14CH输出
后面也说了 不使用SBUS系统可以作为普通接收机使用 但是只有8个通道 如果需要使用更多通道 则需要使用SBUS或者在买一个7008
经我测试证明 7008按说明设置为模式D的时候(图1) 遥控开启SBUS 14通道模式 用一根线将接收机的第8通道和飞控的SBUS接口连接起来
这个时候7008接收机原来的1-6通道变为9-14通道 可自己在遥控上分配相应的开关即可
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尝试 有疑问免费提供解答 2756Q69563Q
不好意思 图片上不了 请自己查看14SG说明书

网友A:
T8FG什么时候更新固件啊 也出个多轴的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什么时候更新固件啊 也出个多轴的固件啊

T8出了 人家14还怎么卖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具体什么实现的。。。谈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具体什么实现的。。。谈谈看

飞控支持SBUS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支持SBUS就可以

用的A2

网友C:
这样用很久啦~~~~~~多看说明书啊~~~~~~~~支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很久啦~~~~~~多看说明书啊~~~~~~~~支持分享!

但是还是有好多人不知道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之前也问了很多人都说叫我买个7008串

网友:
着很多人都知道的……

网友D:
能分享交流技术贴,就是好,知不知道不重要。

网友:
是的,我开始时也没注意,后来开始玩多轴了,无意中发现的。相当好用,也难怪这个接收机那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交流技术贴,就是好,知不知道不重要。

谢谢帮顶 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帖子顶起来 因为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功能 有的甚至买个14SG单控再收个6014接收 真心不划算

网友:
基本都这样用吧,坛里有大侠文章。。。。

网友:
我是新手,我以前就不知道,
看了楼主的文章就明白了。
谢谢!!!

网友:
用14sg涵道的不知道这功能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固定翼好像不行哦

网友:
恩,这个功能很不错,t8就不要想了,不然没人买14sg了

网友E:
楼主,我刚买14SG,还没有试过这个,问了卖家说不可以,需要买14通接收,看来是卖家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刚买14SG,还没有试过这个,问了卖家说不可以,需要买14通接收,看来是卖家坑爹啊

我试过 可以用的 只要你的飞控支持SBUS模式 就可以有14通道 卖家啥都不懂

网友:
是,我也是用 T14SG 认真翻过说明书。模型那,可选出 Muti ***开头那模型。后面的小选项就一率免了。回到主界面就是四轴的图案。

但是,至于怎么优化选项 在Real Flight 7 里,选 Q字开头的那四轴飞行器,也很难飞。 GYR 陀螺仪那又应如何设。

整个说明书,没有针对四轴的一个方案性的说明。有哪位大神可详细拉个方案来。?

网友:
感谢分享,1个7008实现14通道的前提是要配合像A2这样内置接收机的飞控吧。

网友:
T8FG配合TFR8SB也可以像7008一样,把TFR8SB的1、2通道短接,3-8就可以变成9-14通,6208SB短接1、2通道就不行,试过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T8FG好像有5.1版本的是不是有多轴的模型参数了,不知道有没有升级的啊,上次我看到过哪里有升级的

网友F:
哎呦,留名备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呦,留名备查

每天来顶一次 不然帖子沉了

网友:
按照  25楼的 加个副厂接收机 就 ok啦  反正控云台  基本 上 也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网友G(2014-12-26):
你是一个7008还是2个7008实现14个通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一个7008还是2个7008实现14个通道哦。。。

肯定是一个啊 两个7008还用我说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一个啊 两个7008还用我说嘛

你是说使用A2内置接收机+7008接收机实现的吗???

单一个7008怎么实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说使用A2内置接收机+7008接收机实现的吗???

单一个7008怎么实现哦。。。

自己看7008说明书 接收机第四种模式 懂了就是懂了 不懂我也没辙

网友H:
要都像LZ这样能把自己 的经验和大家分享,真是新手的福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都像LZ这样能把自己 的经验和大家分享,真是新手的福音啊

刚发这个帖子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早在这样用 都嘲笑我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大多数人不知道 无论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罢 我只是想作为一个新手把自己知道的分享出来让更多的新手少走弯路 何乐而不为呢 我想很多人去问某宝卖家得到的回答也是要么买14通接收 要么两个7008 不为别的 即使他知道他也想多卖一个接收机

网友I:
真的对我有用的是关于那个副厂接收机给8fg设置的 用久了8fg 让我换14我也不太乐意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的对我有用的是关于那个副厂接收机给8fg设置的 用久了8fg 让我换14我也不太乐意换

T8FG是有个兼容接收可以实现14通道 我的T8烧了以后就换14了 没去深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一个啊 两个7008还用我说嘛

哇靠,你太神了。。你知道得太多了。。。
今天拿出我的7008开封测试,真的可以实现14通道了。。。。

我之前是WKM,一直用2个接收机,只能用到13个通道。。

现在换A2。。我连A2内置接收机都不用了,直接用一个7008就可以14通道。。

谢谢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靠,你太神了。。你知道得太多了。。。
今天拿出我的7008开封测试,真的可以实现14通道了。。。。

不是我神 而是之前研究过这个的人没有公布出来 所以这个帖子千万别沉

网友:
楼主,问下,14SG是否可以遥控其他机型的接收器?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