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爽飞......遇奇葩问题....

楼主(2014-11-08):
今日爽飞......遇奇葩问题....

楼主:
问题是,换电池,手机地面站改参数后,不能解锁了....
是改了7通道设置...,改回原来设置后,还是不能解锁,地面站没错误提示....

回来连接电脑地面站,解锁正常....

这里不能屏蔽发言,看见不懂装懂@似懂非懂的回帖,着实让人恶心,故:非懂勿扰,谢谢!

网友A:
可能当时你跑航点切了空中模式开关, 忘了拨回手动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当时你跑航点切了空中模式开关, 忘了拨回手动模式吧.

航点已存在apm里面了,没用手机地面站,自动降落锁定的....
换电池,自稳无法解锁....

用的2.25版地面站,您用哪个版本?

网友A:
还是官版1.3.1, Log图看不清, 楼主应该最后是在降落模式, 然后有切回自稳,上锁的程序吗?
我的版本一直用自稳才能解锁上锁,所以习惯上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官版1.3.1, Log图看不清, 楼主应该最后是在降落模式, 然后有切回自稳,上锁的程序吗?
我的版本一直用自 ...

是切自稳上锁.....

刚刚把数传固件升了级,实测,问题解决,劳烦各位了,关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