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7 Multiplayer

楼主(2014-11-08):
G7模擬裡面 也有這個選項 ~
上面菜單 Multiplayer->Enter Multimode ~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A:
楼主这个SBACH342也是默认舱盖打开的?
不知道怎么关闭?

网友:
好奇舱盖怎么是打开的

楼主:
通道設置跟組件啊 以下是 原本位置是第8 Mod 位置    可行更改通道位置~
Fuselage->Canopy->畫面右邊->伺服機是 Canopy Servo ~
Electronics->Canopy Servo->畫面右邊->Canopy Modifier ~
Electronics->Canopy Modifier->畫面右邊->Receiver Channel 8 ~
Software Radio->Output Channel 8->Input->畫面右邊->Input Channel 8 (Channel 8)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SBACH342也是默认舱盖打开的?
不知道怎么关闭?

按 Y U I O 这几个键试试吧

网友:
打开了里面会很冷吧?

网友:
下载地址!
3793879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