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提问,关于H3-3D的问题,前辈请进。

楼主(2014-11-08):
精灵2,关于H3-3D的问题:
1、从狗拍的视频中,能明显听到吱吱啦啦的声音,是不是正常?
2、掰杆解锁的时候,云台会偏转一下,然后就回中了,是否正常?我看有些人的视频里面,解锁时候云台不偏转的。
3、是不是只要一通电,就开始给狗充电了?是否可以将狗里面的电池下掉,这样云台的重心会不会有问题?

请各位技术专家解答一下,说明书上面,都没有相关说明。

网友A:
回答:1,一般来说云台工作的时候有一种像是电热丝加热时的轻微吱吱声,起飞后会被气流声盖住。不过航拍的声音一般剪掉的。没太大影响。
      2,通电之后,云台先低头,左右摆一下,然后抬头。自检完成,没有摆动。如果掰杆瞬间摆动,可能是震动造成的瞬间Z轴重启。拆掉桨看看是不是还这样。
      3,电池不能拆掉,会影响平衡。如果觉得对电池有影响,可以买块国产电池装上用。

网友:
我发现以后应该利用自己的经验多帮模友解决点问题。要不然浪费这十几年的感受了。零五年注册才只有这么点积分

网友:
1.正常
2.正常
3.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1,一般来说云台工作的时候有一种像是电热丝加热时的轻微吱吱声,起飞后会被气流声盖住。不过航拍的 ...

2.是正常的,因为飞控参与工作,打杆云台就会跟着动,天空如此,地面也如此。。。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另外再问问,精灵的调参里面,是否可以开启S2的一些功能?比如只能航向锁定等?

网友:
電機會有一點點聲音正常現象
電池不能卸下!配重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