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跃680自动调参倒扣炸鸡

楼主(2014-11-08):
左右已经好了,前后调的时候倒扣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曾经也炸锅,后来才发现是臂螺丝送了

楼主:
罗斯松了有这影响?

网友:
MD,都是些白字先生

网友A:
定高模式, 稳定后才开自动调参.
自稳下自调80%要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高模式, 稳定后才开自动调参.
自稳下自调80%要炸.

自稳模式下能开调参?我记得要打到定高才能开启调参功能吧

网友:
倒扣,一个电机停转或者一个机臂断了

网友:
一个电机停转,或者机臂断了也倒扣

网友:
一个电机停转也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