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轴的架子是选择飞客MH650还是小金刚JH800

楼主(2014-11-08):
前一阵子,为拍最壮丽的日出,我的H4-680带着黑狗3+奔日而去,投海自尽了,,,,损失12K以上啊,在此先放出当天早上的遗照以资纪念!

过了伤痛期了,所以又想着配一架新的,这次想配个六轴的。折腾又开始了。
现有零件:
NAZA V2 GPS套装
E600六轴套装
DT7&DR16遥控接收套装
DJI IOSD mini
6S12000电池
黑狗4在路上了

其它的都还没有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配什么机架,老的FY680由于折叠方式不想要,因而看中
飞客 Flycker MH650 及X-CAM小金刚FH800,价格都可以接受,不知如何取舍?

想求教这两款机架各有什么优缺点,请魔友给点选择的建议,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
平板天线没装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天线没装反吗

倒是没有想过装没装反,但丢机和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图传信号到1500米也没有丢过,H4上的图传是2000MW的。

网友A:
厉害,那为啥H4就奔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那为啥H4就奔日了呢

太冒险,飞到海里,尽看景色,没电回程了

网友A:
哎,同样吸取教训了,没弄OS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同样吸取教训了,没弄OSD吗

有IOSD mini ,但没太注意电压值,看到它闪已经来不及了,

不提伤心事了,给点选择六轴机架的建议哦。

网友B:
飞客 把狗放在中心板上 飞起来 没一点果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IOSD mini ,但没太注意电压值,看到它闪已经来不及了,

不提伤心事了,给点选择六轴机架的 ...

楼主节哀,六轴机架只用过F550其他的都没碰过,只是对四轴感兴趣啊

网友C:
H4,好悲壮呀。我看看觉得H4上15寸桨还是不错的选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H4,好悲壮呀。我看看觉得H4上15寸桨还是不错的选择呀。

我原来的H4就是4110S KV400,15寸桨,飞得很好,留空2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客 把狗放在中心板上 飞起来 没一点果冻

好象听说飞客的这款挂狗会拍到桨的,我还是计划入手H3-3D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的H4就是4110S KV400,15寸桨,飞得很好,留空28分钟。

恩,真不错的选择,这个配置很不错,起飞重量多少的?

网友:
难道 没打捞?

楼主:
飞到黄泥巴海里,怎么捞,算了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象听说飞客的这款挂狗会拍到桨的,我还是计划入手H3-3D云台。

是的 这个鸡架震动特别小 别的就不怎么了解了 我朋友玩过!要是我 哟就买比利时进口那款y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鸡架震动特别小 别的就不怎么了解了 我朋友玩过!要是我 哟就买比利时进口那款y6

Y6???愿闻其详

网友:
都是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是Mh500   用的是XA的电机座 散热很好 也够骚 来炸断了一根就三个了  正好有套680的电机座 单买一个 ...

好像电机座也不能配太大的,不然折叠后机臂会放不下,电机座碰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电机座也不能配太大的,不然折叠后机臂会放不下,电机座碰地。

要截的

楼主:
哦!?要锯吗?还好我工具非常齐全!

楼主:
请教一下,用这个电机座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这个电机座如何

渣渣  我后来就换的这个  不散热  之前的XA电机座 电机在夏天飞的时候都是微温 电调就没温度  换过这个了 这边都10几度了  飞半分钟下来都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渣渣  我后来就换的这个  不散热  之前的XA电机座 电机在夏天飞的时候都是微温 电调就没温度  换过这个了 ...

你说的XA的要100一个,一套要600啊!太贵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XA的要100一个,一套要600啊!太贵了呀。

是啊    蛋疼啊 之前以为挺好的....   你要想换的我把剩的三个便宜点出给你 你再买三个能省一点

网友E:
电机座  你不用装外面那个保护壳    电调可以直接绑在下面

网友:
龙王也想玩航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座  你不用装外面那个保护壳    电调可以直接绑在下面

多谢出主意,但E600的电调好象比较大,所以绑在下面可能比较难看,所以想换一个电机座。

网友F:
1,飞客的机架,都是带有分电板的,一般都将电调放在机架中心板里面的!
2,飞客的电机座改装,其实使用它的原来的下半部份(通过孔位来固定和水平的,这个很好的功能),上半部份,自己出图加工一个铝件,使用下半部份的四个固定孔固定,既能加长一点轴距,而且便宜!
3,飞客的电机固定孔,如果你是19X25的孔位,只能用2个孔,这点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飞客的机架,都是带有分电板的,一般都将电调放在机架中心板里面的!
2,飞客的电机座改装,其实使用它 ...

双11店家的确有优惠所以今天已经入了这个架子了,看了一下说明书:

把电机座上半部分作一个单独的改装的确是个好办法,因为买其它现成的都是夹紧式的,而它原装的是穿孔式的不用调平了,说实话自己出图加工倒还真没有作过,不知哪里可以作,多谢。E600的电机安装位可以用16*19的,所以这个问题倒是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双11店家的确有优惠所以今天已经入了这个架子了,看了一下说明书:

1,你电机都已经确定了,就用原装的电机座吧!我用4110的电机,为了安全和适用才加大轴距的......
2,脚架的铝管其实很容易弯折的!机器重一点,如果降落地点不平,多来几个起降,铝管就折了,2根要25元的!
3,其实要买25的管子的飞客的,估计更结实振动也更小!持、挂载杆等等到你挂云台啥的就明白了,这种设计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电机都已经确定了,就用原装的电机座吧!我用4110的电机,为了安全和适用才加大轴距的......
2,脚 ...

哦,您看来用过这个架子,对它评价不高,我后面是计划上H3-3D挂狗4的,要有问题早点告诉我哦,我好早作准备,没人评价小金刚我才刚入了这个架子,真要不行退货还来得及的呀。

网友G:
我覺得應該是MH850 vs X-CAM小金剛800,650只能上12~13吋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覺得應該是MH850 vs X-CAM小金剛800,650只能上12~13吋槳

因为我已经上了E600所以选800轴距太勉强了。

网友H:
买6个悬浮式减震电机座 散热好 配合E600 能吃掉几乎所有震动! 50一个 飞越出的 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6个悬浮式减震电机座 散热好 配合E600 能吃掉几乎所有震动! 50一个 飞越出的 我在用

多谢哦,说的是这种吧,我的架子在路上了,到了再决定要不要新配电机座。

网友(2015-02-24):
最后还是选飞客了吗?

网友:
飞客吧,不后悔。。。

楼主:
实事求是地说,后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事求是地说,后悔了!

至少也比xcam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实事求是地说,后悔了!

楼主,飞客这个架子用的怎么样?
最近我也在看六轴伞折的架子,和你一样也在关注fh800
xcam如果是全碳版本的要2300多,确实够贵的,但xcam好处是可以上15寸甚至16寸桨,效率会提升不少
但你有E600动力套,只能上12寸桨,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飞客这个架子用的怎么样?
最近我也在看六轴伞折的架子,和你一样也在关注fh800
xcam如果是全碳 ...

这个架子用了一段时间了,稳定性还好,但最大的问题是不好折叠,空有伞形折叠的名号不能用,还有孔位有些不对,螺丝太小。建议还是要舍得花钱上更好的架子,老话:省钱是费钱的开始,要买就买好的!

网友:
再好要什么的,请楼主指点。

网友:
都是垃圾……目前就没有什么太合适的六轴挂狗机,如果非得选一个,FY680不错,但别买新出的什么PRO版。

楼主:
楼上说的是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