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三轴云台怎么样?用过的给点意见!

楼主(2014-11-08):
最近看上了海天三轴
云台
,怎么样?用过的给点意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同样观望中

网友B:
等待大家的评价

网友C:
淘宝上微单云台可选择的不多,海天的性价比还行,我用的还是第一代,一年多以前的产品了。总的说来结构还可以,云台扩展性不错,我挂过NEX-5N、GH2、BMPCC,看来挂GH3、GH4或者A7S也完全没问题。
下面是这个云台挂BMPCC,7-14镜头拍的:
现在是二代产品了,没用过,看照片结构有优化,Z轴用了导电滑环,但这个集电环是裸露的,也不知道沙尘对它有没有影响。
如有可能最好把控制板换成32位的,也就再多花几百块的事儿。

网友D:
一代两轴、二代三轴都持有。一代改三轴现装GH2,二代装5R,感觉都不错滴。

网友E:
刚买的32位海天云台订

网友F:
我2台都是海天的云台gh2版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G:
性价比还可以哦 34位到手了 高速爆飞比较满意

网友G:
32位刚刚到手 高速爆飞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