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数传出现问题,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4-11-08):
本人菜鸟,通过数传连接apm飞控的地面站,发现延迟很大,在进行罗盘校准和遥控校准的的时候很卡,有时候校准磁偏角变换飞行器的姿态时,好长时间后电脑才会出现数据的变化,遥控校准的请款也一样,摇完摇杆好长时间电脑才出现反应,怎么回事?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和飞控则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求大神解决呀!!

楼主:
别沉啊,大神呢?急求解决啊

楼主:
别沉啊,急求大神解决

网友:
这里大神不多的 说因环境干扰造成的到是一大堆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试试看重新上固件(本地),再连接远端复制,用默认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