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提示音的问题

楼主(2014-11-08):
本人新装四轴飞行器,连接电池电调提示音123后,没有几S电池的提示短音,而是隔几秒后有一声长音,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什么问题?
PS:我看电调的说明书是先有123提示音,然后出现电池提示音,然后才有长音,我的是好盈30A铂金电调

网友A:
不正常。说明书上应该有写啊。这应该是油门信号丢失的声音。检查与接收机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说明书上应该有写啊。这应该是油门信号丢失的声音。检查与接收机的连接。

我现在是没有锂电池节数的提示短音,直接出现长音

网友:
如果能正常转停,那就没有问题,
可能是参数在镍氢电池模式,飞多轴设为镍氢模式也是比较适当的。

网友:
看看油门是不是反向了,看看说明书吧。油门要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