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改A6充电器

楼主(2014-11-08):
改以后并不意味着变成了串充。一开始大电流充电时,电流主要从两边走,只有小部分走平衡头。
一段时间后电流变小,A6进入平衡模式,此时平衡头上电流不超过2A,非常安全。
其实就是电流全走xt60了, 可以放心开8A。

可以两个3s 8A充电

可以单个6s 8A 充电

A6 的能量来源 Dell 12v 62A 服务器电源 (才90块)

网友:
这样就不用担心8a发烫了吧

网友:
意义不大啊    想要大电流还是把XT头正负线用大点的线直接从A6主板里连接出来  这样效果比较好吧

网友:
我原来改的除了多根线 跟原来的没差别。。。你这个卖相不好。,。,。。。

网友:
强烈要求A6输出插口改成图3端口,

网友:
DIY扩充板

网友:
这并充板。。。。

网友:
裸线看上去好危险。

网友:
并充这样搞完全没有用

网友:
这叫爆改A6?

网友:
改了会爆!

网友:
还是直接把线焊在电路板上好一些吧

网友:
用并充板还是分压平衡吗?

网友(2014-12-25):
这不还是并充吗

楼主:
对呀 但是那渺小的平衡头就不会发烫了,更安全

网友:
这个接口焦掉过,特别是夏天,要维持在5A应该就没问题了
戴尔的电源找到了,性能应该不错的,LZ是直接电源从内部焊线出来的吗,因为这个是智能开关电源,冗余电源,智能交互的,求详解,打算也入一个,电流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A:
没用,短板是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短板是插针

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样改,并没有降低电阻,插针口的电阻值还是很大,应该直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并没有降低电阻,插针口的电阻值还是很大,应该直接焊

对于这种大电流插头,电阻已经可以忽略不计,那你是不是觉得xt60的电阻也要算一下

网友(2015-01-29):
本人愚钝,还是没明白线是怎么接的,能画个图吗?

网友:
这些折腾是否算是开挂加速把自己或是机机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