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见过Futaba10C的CP存储卡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4-11-08):
哪见过Futaba10C的CP存储卡是什么样子的?说听早就停产了

楼主:
可以导数据,特别是把老旧坏的数据倒到好控里面,但是后面的新控不能通用有些无奈!

网友:
10C 有毒  其实很好看

网友:
作用不太大吧

网友:
用了3年10C 没找到内存卡

网友A:
Campac 128K 闪存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mpac 128K 闪存有卖的

求连接

网友B:
现在10C还是不支持sbus功能吧 那为啥里面配的6208SB 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10C还是不支持sbus功能吧 那为啥里面配的6208SB 求解

10CG 从来就没有配过R6208SB,除非是被商家拆箱换掉的。。。。
新的10CG只会配R6008HS或R6014HS

网友:
真喜欢这控

网友:
搜索一下老贴,有个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G 从来就没有配过R6208SB,除非是被商家拆箱换掉的。。。。
新的10CG只会配R6008HS或R6014HS

我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几个朋友买来里面都配6208 我也动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10C还是不支持sbus功能吧 那为啥里面配的6208SB 求解

10cg可以使用6208sb,并且,可以使用sb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cg可以使用6208sb,并且,可以使用sbus。

真的假的呀 那里开function 我就一个10c  不要骗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cg可以使用6208sb,并且,可以使用sbus。

不要告诉我用SBUS PPM适配器。。。
那个N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
进来看看你又折腾点司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告诉我用SBUS PPM适配器。。。
那个N年前就知道了。

不用适配器,直接用6208sb输出。我现在已经不用10c了,但在1年前就用10cg+6208sb+wkm在飞六轴了。对了,声明一点。我是10cg,原生2.4g,不可拔插高频头版本的。10chg或10chp,可换高频头版的,能否使用sbus我不知道了。不发表言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G 从来就没有配过R6208SB,除非是被商家拆箱换掉的。。。。
新的10CG只会配R6008HS或R6014HS

此言差矣。早期10c所配接收机为R6008hs,此接收机并不带sbus输出,之后,有配过
R6108sb,此接收机为6208sb的前身,6108与6208的区别即是6108是普通电压版本,而6208即是高压接收机。
像我在2010年购买的10cg,行货,外包装的贴纸上打标的即是6108sb接收机。
在2014年,我又购买一台10cg,水货,外包装的贴纸上打标的是6208sb接收机,当时因为特殊情况。特联系了商家,将其换为6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