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s遥控器突然遥控距离变短

楼主(2014-11-08):
三年的遥控器,平日用的不多,昨天去飞还没问题,今天突然发现,遥控距离变短,只有十米左右,其他功能正常,不是接收机的问题,用别人同款遥控试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有维修啊?

网友A:
检查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控电

4.8伏,不知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8伏,不知是不是太低了!

4.8伏正常的,不过测电压最好测开机时的工作电压(最好用数字表测,指针表会受高频影响)。

楼主:
是控显示面板显示的。

网友:
打开后盖检查天线的焊接部位。

网友:
有可能 天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