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楼主(2014-11-08):
各位大神们,新手问一下,QQ飞控和KK飞控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具体都有什么功能?

网友A:
QQ 32位,KK Pro 8位,都是入门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 32位,KK Pro 8位,都是入门飞控。

哦哦,谢了,那就是说QQ好点呗?

网友:
kk有两种,一种是5.5飞控,没自稳,很便宜
一种是新出的kk2.1飞控,有屏幕有自稳,很多老外用,调试容易,可以调整各种输出(此不是广告)

网友:
195可以买一个2.1.5 进化版的,够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