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520和花牌2520~

楼主(2014-11-08):
都说花牌2520暴力,X3,450l顶配动力,这电机做工确实不错,而且磁间隙虚位也没有,飞起来也还可以,动力和省电还是很兼顾的。但是貌似还是无法满足我暴力的需求啊,于是脑袋发热,又搞了台天蝎星2520电机,马上感觉X3暴力了不止一点点~看来蝎子电机很多东西是无法超越的~同样是2520电机,同样的1880kv,一个12槽8级,一个12槽10级,都是800w输出,动力还是差好多,不知道花牌有没有虚标~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错不了的

网友:
弄得我纠结了。。本来想上花牌的

网友:
对的,航模里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话说这个蝎子2520很费电。很坏电池

网友A:
花牌吗,名字就说明用意--花心,不一心一意精力分散力道不足。蝎子就是咬住就不放,毒倒为止,所以不服不行!

网友B:
反正我是过蝎子2520之后,马上觉得其他电机都TM没力啊!
不过蝎子确实太耗!这样说吧,我的我的3块花牌1300电池,有点时间了。用蝎子2520飞,转速60%左右,4分钟.基本下来都3.74V左右!用460MX,60%,5分30秒下来,3.80V左右!用过蝎子之后全部电压都有差别了!
我现在把蝎子2520放到一边了,等我能暴力3D的时候,绝对换回来!那动力,真是·······

网友:
动力很暴力,不过对于我上机就太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过蝎子2520之后,马上觉得其他电机都TM没力啊!
不过蝎子确实太耗!这样说吧,我的我的3块花牌130 ...

主要是花牌电池太垃圾,要用格式1400  45c的才行

网友:
太强的蝎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花牌电池太垃圾,要用格式1400  45c的才行

已经入了2块格式1400了。。。花牌准备那来飞我的450!如果450没卖的话!

网友C:
花牌2520 是可以的  除非你手法实在太烂 全部靠动力来弥补那就另当辩论

蝎子的电机副作用太大  价格也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2520 是可以的  除非你手法实在太烂 全部靠动力来弥补那就另当辩论

蝎子的电机副作用太大  价格也 ...

蝎子没有副作用,只要调整好频率很进角。花牌电机功率虚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蝎子没有副作用,只要调整好频率很进角。花牌电机功率虚标了

多少进角  多少频率? 50V3

楼主:
以前用铂金60A,8khz频率,11.25进角,很暴力,而且3D 4分钟下来3.7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进角  多少频率? 50V3

现在用铂金50A,还在研究进角和频率搭配。这两个参数就像油机的主油针和副油针,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铂金50A,还在研究进角和频率搭配。这两个参数就像油机的主油针和副油针,很重要!

现在你感觉比较舒服的数值是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蝎子没有副作用,只要调整好频率很进角。花牌电机功率虚标了

你夏天飞过后再说吧

网友E:
花的功率不是虚标了。。而是用的磁极不一样。如果和虫子的一样的磁极,暴力程度是相当 的。。老高是兼顾飞行时间和暴力以及电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夏天飞过后再说吧

480飞了一个夏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夏天飞过后再说吧

就是用的蝎子25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的功率不是虚标了。。而是用的磁极不一样。如果和虫子的一样的磁极,暴力程度是相当 的。。老高是兼顾飞 ...

功率就是暴力程度~这个概念可以等同的~我没有说花牌电机不好,只是说他和蝎子比起来,差一些,单从暴力程度出发~个人喜好不同,没有任何对花牌不敬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牌吗,名字就说明用意--花心,不一心一意精力分散力道不足。蝎子就是咬住就不放,毒倒为止,所以不服不行 ...

这个评论很精辟~哥们用过蝎子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你感觉比较舒服的数值是多少呢?

我感觉8khz频率下,舒服,也不会特别烫。进角还在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夏天飞过后再说吧

我没有说花牌电机不好,只是单从暴力程度出发,纯粹个人喜好,暴力是我优先考虑的因素,其他的都是次要~请不要误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8khz频率下,舒服,也不会特别烫。进角还在摸索

8频率不是蝎子官方建议的吗?暂时我也是用着官方建议值来搞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8频率不是蝎子官方建议的吗?暂时我也是用着官方建议值来搞着。

嗯,频率用官方建议的,但是进角不能用官方建议的5度,因为这个5度是针对他们自己的电调而言的,不同牌子电调算法不一样,进角要自己摸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频率用官方建议的,但是进角不能用官方建议的5度,因为这个5度是针对他们自己的电调而言的,不同牌子 ...

只有一度度慢慢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度度慢慢试咯。

嗯,从5度开始升,进角太低电机会打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从5度开始升,进角太低电机会打嗝的

打嗝好像太差的电池够有可能吧。反正我用精灵模式发现有的电池电流好像一下大一下小的。有的电池就好稳定。暂时我就是按这建议的5  8设定的。

网友:
花牌2520 价格和蝎子差的太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从5度开始升,进角太低电机会打嗝的

试到好的进角通知一声,我立马换回蝎子2520     话说你的铂金60和V3温度如何呢,就单飞蝎子2550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到好的进角通知一声,我立马换回蝎子2520     话说你的铂金60和V3温度如何呢,就单飞蝎子2550来说。

铂金60A有点大,我把金属外壳去掉,然后直接套上热缩管,大小就和40A差不多了,飞了一个夏天2520,也没见电调烫,就是电机夏天比较热,但是不影响~蝎子持续800w,效率90%,这么算来,有至少80w在发热,所以烫也正常,电烙铁也就60w,所以电机发热是常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铂金60A有点大,我把金属外壳去掉,然后直接套上热缩管,大小就和40A差不多了,飞了一个夏天2520,也没见 ...

我用v3飞,感觉电调很热,夏天连续飞是个很大的问题,电机热没关系,反正蝎子抗热!!!
60a如果不热的话,我也去整一个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v3飞,感觉电调很热,夏天连续飞是个很大的问题,电机热没关系,反正蝎子抗热!!!
60a如果不热的话 ...

嗯,60A不热,而且我还是去掉金属散热外壳,包了热缩管情况下,也不热。V3   BEC就已经很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60A不热,而且我还是去掉金属散热外壳,包了热缩管情况下,也不热。V3   BEC就已经很热了

嘿嘿,那速度去整一个60a来用,反正蝎子不用定速也非常暴力了!话说你的还在不,卖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那速度去整一个60a来用,反正蝎子不用定速也非常暴力了!话说你的还在不,卖我!

我的出掉了,后来不是推出V3了的说,于是猴急猴急的就出掉换V3了。60A进角选择11.25,频率选择8,很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出掉了,后来不是推出V3了的说,于是猴急猴急的就出掉换V3了。60A进角选择11.25,频率选择8,很合适
...

我去收一个。现在60A的。貌似停产了?淘宝都没得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收一个。现在60A的。貌似停产了?淘宝都没得卖了!

停产了?那那些飞固定翼的咋办?发帖子收二手去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产了?那那些飞固定翼的咋办?发帖子收二手去呗

没看见有卖的说。去2手收收看!

网友:
暴力和手法分不开,不然新手一个全上全下大螺距照样过载熄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产了?那那些飞固定翼的咋办?发帖子收二手去呗

刚刚收到了60A  等回来试试!.
话说,你用的热缩管什么型号的,我去买点,也整个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收到了60A  等回来试试!.
话说,你用的热缩管什么型号的,我去买点,也整个裸飞!!!

这个还真不知道诶,我是拿电调里面的芯片去五金电子市场配的,记得配透明的热缩管,很骚的~

网友:
哦?那我直接去五金店去看看就行了嘛!HOHO

网友F:
换个10极的转子。,动力,发热,耗电于蝎子2520 几乎完全一致。
但是更多的人,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太暴力的动力。
所以这个东西,看个人所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10极的转子。,动力,发热,耗电于蝎子2520 几乎完全一致。
但是更多的人,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太暴力 ...

要不你就推一个高功率版本,岂不是更好。。呵呵

网友:
来个铂金 100a v3 在用 kabr 或者 vbar 的自带定速会很好调;

网友:
蝎子电机看着就带感啊

网友:
刚入魔,不懂的地方太多, 麻烦请教下, “12槽8级” 和“12槽10级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10极的转子。,动力,发热,耗电于蝎子2520 几乎完全一致。
但是更多的人,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太暴力 ...

主要是风扇上面的那块磁极固定座太厚,导致马达普遍比一般电机高2-3mm.  严重影响美观 和马达重量

网友G:
哈哈刚好有个铂金60安,我也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前用铂金60A,8khz频率,11.25进角,很暴力,而且3D 4分钟下来3.75v

朋友,我手上也有只铂金80A,也可以像你那样设8khz频率,11.25进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我手上也有只铂金80A,也可以像你那样设8khz频率,11.25进角吗

可以的

网友(2015-03-15):
引用 网友G:
哈哈刚好有个铂金60安,我也试试

弱弱地问句:6S的480,电流多大?铂金40A 够不够用?本着节俭原则,能不费银子就不费银子。。。。。

网友:
特么用亚拓460mx倒飞悬停飘过,。。说的新手容易吧电调飞保护,我不敢苟同。新手都只敢倒飞悬停。。。除非一直闲着蛋疼玩满螺距钟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