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充电的4根线被打掉了,不知道怎么焊接,求老手指点下

楼主(2014-11-08):
(无正文)

网友:
接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A:
排序平衡头线,红为1,依次排序。电池粗的红线,就是正极依次往负极排序,红细线焊红粗线,依此类推,把线焊接在四个锡盘上,焊了之后要用万用表测试!不知道能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序平衡头线,红为1,依次排序。电池粗的红线,就是正极依次往负极排序,红细线焊红粗线,依此类推,把线 ...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结果成功了,多谢

网友:
第一张图怎么看着像2S的呢?

网友:
其实不用也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