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3云台必须要亚拓飞控支持吗

楼主(2014-11-08):
亚拓的云台感觉价廉物美,它支持独立工作吗?独立工作时功能和原来一样吗?功能介绍太少

网友:
据介绍可以单独工作

网友: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收到一个测试样片,感觉效果还可以,而且听说一个云台支持N多型号的相机,还可以支持不同的镜头,只要重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秒杀很多云台咯。。。。。

网友A:
是单独工作的,没有飞控的情况下,所有的功能也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独工作的,没有飞控的情况下,所有的功能也是相同的

如果是单独工作那就太好了,秒杀市场上的所有云台了

网友:
单独工作

网友:
看说明书,可以单独工作,和飞控连接只是为了使用单一遥控器的情况下从飞控获取两个通道的信号,单独运行可以接4通道遥控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