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非控 自己网一边飞

楼主(2014-11-08):
刚起飞的时候很平稳  但是飞了一分多钟自己就往一边飞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的设置了电机最低启动转速 油门解锁 保存了 但是解锁以后灯亮 电机不转。。。。

网友:
检查一下震动

网友A:
调整下机身平衡。CC3D就这样,太便宜。我都压箱底了。

网友:
我的QAV250开始的时候也这样,用的2200mA电池放机顶,重心太高。后改吊机低,就没有此现象了。

楼主:
测试了  就是震动问题

网友B(2015-01-29):
桨的问题 换 硬桨就好了 。我的就是用5030 乾丰桨这个问题 换6寸硬件 就没事了

网友:
检查水平,电机校准是否都同步,检查遥控器的方向,副翼曲线是否调整过,吧调参软件打开,在校准水平的那一项下面的选项取消对勾,要不每次解锁都会执行自动校准

网友:
重心高偏正常,飞行中修正

网友:
我试了下挂电池,重心降低,在悬停的时候比上挂电池好点,单强点不多,在高速穿越的时候,估计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的问题 换 硬桨就好了 。我的就是用5030 乾丰桨这个问题 换6寸硬件 就没事了

我试试去

网友:
飘逸正常,这玩意只有自稳,没有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下机身平衡。CC3D就这样,太便宜。我都压箱底了。

那您现在用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