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塞斯纳的前起落架降落的时候老是撞偏,怎么解决

楼主(2014-11-08):
1.2m塞斯纳的前起落架降落的时候老是撞偏,怎么解决
这个也是设计的问题一颗螺丝怎么能固定住一个圆柱体啊

网友A:
把前轮转向那钢丝和转向连接螺丝固定那里磨成D型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前轮转向那钢丝和转向连接螺丝固定那里磨成D型完美解决

这个方法很有用,我就 是这么搞的

网友:
楼上正解。另外楼主还要加强练习,降落时后两点先触地。

网友:
对的,在校正方向后在上面用钢锉锉一个平面,螺丝就容易上紧了。最终方案还是苦练降落技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受教了!!赶紧的,照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