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摄像机能不能用在H33D云台上

楼主(2014-11-08):
思前想后做了很多比对,准备舍弃蛋机入精灵2加HD3D,刚好手上有一个小摄像机,重80 多克,不知道能不能先接上云台图传先练手用用,待成熟后再换GoPro4
今天早上入了精灵2和H3-3D,其他的配件 如图传(考虑稳定性价比第一,官方图传贵不少)  显示屏(带接收一体的显示屏 和固定在遥控的支架) 这些东西入哪种比较好,求推荐

网友A:
那要看楼主测试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楼主测试结果了。。。

你感觉用上去有风险吗

网友B:
好像不能直接用,需要你自己想办法绑上去,而且要调好重心

网友:
三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能直接用,需要你自己想办法绑上去,而且要调好重心

看来绑上去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调重心了,怎么调请给建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绑上去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调重心了,怎么调请给建议,谢谢

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尽量靠相机自己平衡重心,如果不行,就粘一两个五毛硬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尽量靠相机自己平衡重心,如果不行,就粘一两个五毛硬币

好的,谢谢你,  等双十一拿到机子看看  今天定了精灵2+H3-3D ,准备黑五的时候入优惠价狗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  等双十一拿到机子看看  今天定了精灵2+H3-3D ,准备黑五的时候入优惠价狗四

嗯,恭喜入新机,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恭喜入新机,祝爽飞

谢谢,N年前留意过航模,如今终于快要圆梦了

网友:
应该可以搞定的

楼主:
别的网友说不行  看来是比我想象中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的网友说不行  看来是比我想象中复杂

你量一下体积,
看看那个3d云台能不放进去
你这个设备后面有背插呢,
除非要把3d云台的边框弄掉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一下体积,
看看那个3d云台能不放进去
你这个设备后面有背插呢,

好的  到时候试试  希望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看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