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px4 pix 卡尔曼滤波

楼主(2014-11-08):
请教各位,px4 和pix 是否已经集成了卡尔曼滤波算法或者相应的硬件。
今天在某宝看了一个6轴传感器,说明上面写集成了卡尔曼滤波程序,直接输出iic,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否直接用在apm px4 等飞控上面,这样就不用纠结给pmu减震问题了。
纯菜鸟提出问题,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批评指正,学习。

网友A:
我之前看到说PIX有这个滤波但不知道在哪开

网友B:
pixhawk 原生固件默认使用扩展卡尔曼滤波

网友C:
没这么弄的,pixhawk用的不是invensense的9520,所以需要mcu做EKF加入地磁。
有飞控直接用9520的,那个就是自带算法了,是不是EKF不知道,不过比开源的效果好
iic接口太慢,都用SPI

网友D:
滤波和振动没关系啊...真有关系的是低通滤波..但是apm和pix的低通滤波的话好像效果不大

楼主:
px4 不用减震直接固定机架可以吗?我用的是mp下载的固件。

网友E(2014-12-25):
pixhawk里在7通和8通的功能设置里有EKF的开关,
请教,是不是飞行时打开EKF就开了卡尔曼滤波?

网友F(2015-02-06):
卡尔曼滤波不能解决震动问题,卡尔曼滤波用来搞数据融合的吧~

网友G:
ekf主要是姿态导航融合,可以滤除异常数据,对于震动会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