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S900新版电机减震垫赏析【livesolo】

楼主(2014-11-08):
      S900机架的震动明显比S800小了很多,不过有时在大风或者大机动动作时,还是会对航拍画面会有轻微的影响。DJI推出了新版的电机减震垫,感受一下结构上的改变:

      包装内有40套减震垫和电机固定螺丝,还有个配图的简易安装说明,新版的减震垫需要与原装的金属垫圈配套使用:

新版减震垫和螺丝的细节:

与老版的减震垫相比,新版减震垫的材质更软,具有更好的弹性,结构上允许减震垫有更大的压缩量,应该可更为有效吸收震动;
减震垫的长度与老版相同,约为6.5mm。减震垫的内孔直径也与老版相同,为3.5mm:

电机固定螺丝的螺纹均为M3,新版的螺丝总长度约为12.5mm,老版的螺丝总长度约为11.75mm,相差不大;
新版的螺杆直径为3mm,老版的螺杆直径为3.5mm,这0.5mm的变化很关键,这让螺杆与减震垫之间有了间隙,让电机与电机座在径向也能有明显位移,从而可以吸收径向的震动:

老版的减震只要是以吸收轴向的震动为主,由于电机固定螺丝与减震垫之间没有间隙,径向基本不能位移,对来自于径向的震动几乎没有吸收的可能;
同时由于老版的减震垫材质相对偏硬,整体减震并不算很理想:

新版减震垫材质相对较软,结构上也允许有更大的压缩量,同时由于电机固定螺丝与减震垫之间有0.5mm的间隙,整套减震装置可以吸收来至轴向和径向的震动:

       S900装上新减震垫后已经进行了两个起落的试飞,直观感觉震动有明显的减小,操控的手感和飞行的稳定性并未有什么不同。但由于我的飞控固件的原因,Z15不能正常工作,未能进行机载视频的拍摄,待今晚重新升级固件试飞后,再与各位分享。

网友:
第一张,第三张,最后一张不显示,。

那么哪里可以买的到哪?

网友A:
我比较关心发送方式,是直接赠送还是需要单独购买,购买的话价格如何

网友:
部分图没出来,大概看了个明白。

网友:
S800 EVO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心发送方式,是直接赠送还是需要单独购买,购买的话价格如何

1000那么磨损也不见多给,800那么多BUG后期升级也不见白送。900刚出就换标配的配置,也没见打招呼解决老用户。可想而知,这玩应要买的。

网友:
没有入s1000,s900,要不也能参与测试。。。

网友C:
设计有明显失误,看来dji的设计师还没想明白减震器的原理

网友:
S900的老用户怎么获得呀,正愁这震动大的问题呢。。。

网友D:
按道理应该免费发送给S900老用户,买回的机架不能正常稳定使用,厂家理应负责到底。

网友:
s900国内首炸强烈要求配送减震垫

网友:
S900 老用户 表示很受伤

网友:
估计也不会贵的吓人,掏钱买吧,不知道现在有卖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应该免费发送给S900老用户,买回的机架不能正常稳定使用,厂家理应负责到底。

同意,我也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那么磨损也不见多给,800那么多BUG后期升级也不见白送。900刚出就换标配的配置,也没见打招呼解决老 ...

哈哈,总结的好

网友:
还有一包美拆封的减震包,能换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有明显失误,看来dji的设计师还没想明白减震器的原理

话说那里设计的不好,我已经买了一包回来,直观上看比之前的震动好很多。

网友:
强烈要求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