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小机可以用来练习手动模式?

楼主(2014-11-08):
现在的大疆等主流飞控虽然功能强大,但都存在失控的可能。一旦失控最后的抢救方案就是只能打到手动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能夺回控制权。不过平时相信各位都很少使用手动模式,且手动模式操纵方法与自稳模式相差很大。我就遇到过好不容易抢救回来,却是偏偏倒倒地飞速不停(手动模式下不打反方向仅靠回中是不可能稳住的),最后好不容易让它重重落地却翻倒了损坏了桨

正因为手动模式很不好飞,我想没有几个人会拿自己的专业大机去训练手动模式的。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找个带手动模式的耐摔小机去反复训练,要不了多久就会完全掌握手动模式飞行。

现在问题来了,哪家的哪款小机带有手动模式,可作练习用?

网友A:
模拟器优先吧,真机都会有损失的。模拟器练好了可以直接上500以上的直升机练习手动模式,太小的飞机手感和你的六轴八轴区别很大

网友:
没事拿F450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优先吧,真机都会有损失的。模拟器练好了可以直接上500以上的直升机练习手动模式,太小的飞机手感和 ...

谢谢。那在模拟器的各主流软件里面,各自该选哪种机型来练习?

用来作练习的机型应该都是直升机吧。我在模拟器上玩直升机,感觉难度很大。基本都是飞不了几个回合就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在模拟器的各主流软件里面,各自该选哪种机型来练习?

用来作练习的机型应该都是直升机吧。我 ...

选择大的直升机,就练习悬停和正飞航线。有半年的联系基本就过关了(天天练习,一天一小时)

网友:
一天一小时练半年正面悬停,航线,自旋悬停,自旋航线还有什么不会的

网友:
现在玩具机也都带陀螺仪加速计…,除了不能定点定高返航,其他都有,哪有纯手动的啊

网友:
完全不敢想象手动模式,连陀螺仪自稳都没了,难道四个电机的转速都纯手动控制?

网友:
配架最便宜的F450,用CC3D的RATE模式,或NAZA的手动模式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