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都没眼泪 求用过华科尔D10遥控的 大神 停下脚步

楼主(2014-11-08):
     收了个华科尔D10的遥控玩四轴 飞控是哪吒 DJI NAZA-M LITE 可是完全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要设置什么三段  求大神讲解下 感激不尽 我这里没有 玩模型的朋友  一个人孤苦伶仃 希望大神停下脚步 给我讲解下吧
  这个刷过固件

楼主:
主要是遥控器 不会设置 求大神讲解下啊   跪谢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
看这个 找着泡泡老师的视频一步步来就行了

网友A:
原配固件还是刷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固件还是刷过的?

不知道 啊  买的二手

网友B:
把开机画面拍上来不久看见了。

D10刷过的话,混控里设置成多段开关就行。 非常强大。

网友:
三段,设置舵角,软件上的值会移动到对应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啊  买的二手

刷过的 肯定更好用。。。上开控的屏幕照片啊。。

最好你找 当地老手——给你 讲解。接线。。。

网友D:
控选固定翼模式
飞控u插aux1 功能菜单-襟翼系统-   襟翼0:常规调到d32%   襟翼1:置中调到U5%   襟翼2:着陆调到U90%  (MIX 3段开关 2GPS-1姿态-0失控保护)
飞控x2插aux2 功能菜单-陀螺仪设置-   开关选FMOD-    位置零:调到100%    位置一: 调到53%    位置二:调到10%   (FMOD 3段开关 2反航点锁定-1航线锁定-0关闭)
百分比数字是我这个控上的,具体看你调参软件蓝滑块的指向。
够仔细了吧,今天才帮人装了个机机刚好是d10,LZ请叫我雷锋。。。

网友:
我也是这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过的 肯定更好用。。。上开控的屏幕照片啊。。

最好你找 当地老手——给你 讲解 ...

大神 加我Q284324733帮我解决吧 送好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开机画面拍上来不久看见了。

D10刷过的话,混控里设置成多段开关就行。 非常强大。

大神你说的好像对这呢  加我Q284324733帮我搞好送好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选固定翼模式
飞控u插aux1 功能菜单-襟翼系统-   襟翼0:常规调到d32%   襟翼1:置中调到U5%   襟翼2: ...

大神 您能帮我搞下吗 好像遥控是 刷过固件的

网友E:
刷过固件的还是刷回来吧,suv固件没有3段开关,要设混控才有比较复杂,新手最好避开
原厂天然有3段,还有说明书可参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您能帮我搞下吗 好像遥控是 刷过固件的

刷过固件的就不知道了,我这个是原厂固件的参数

网友A:
刷过固件的我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过固件的我有帖子

大神  么么哒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么么哒  求指点

都说我有帖子了,自己翻嘛

网友:
刷过的,开关设置多段或者3段就行,如果还没搞定可以加我q,1069379433

网友:
看到楼主依稀想到刚买了D10的我 配上APM  瞬间人都汗颜了。。啥都不懂了。直接要放弃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慢慢研究吧 现在我的参数我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搞定的。真心怕现在程序乱了自己调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过固件的还是刷回来吧,suv固件没有3段开关,要设混控才有比较复杂,新手最好避开
原厂天然有3段,还有 ...

超级 好用,超级 简单实用。。
爽了:Devo 10刷了 Mckay 改进的 deviation,终于有了 通道保持 功能。上图  ...2

注意:直接去看 Mckay 的 帖子。。。三段开关 太好用了。。

楼主:俺的 QQ 被 该死的腾讯 不让使用。无法登录、密码却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