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PL8和308duo哪个好

楼主(2014-11-09):
外场充电,电流最大2KW的情况下,PL8、308duo这俩款充电器哪个好啊

或者还有哪个更好些呢

主要充1500-6s、5000-6s

网友:
支持国产吧,起码返厂快点,有的牌子听讲万一返厂是一年半载的事情

网友:
我有个Hyperion1420要出,这个也不错

网友A:
308,很不错,5000电池15分钟4块

网友:
我买了308D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还是308,就这么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很不错,5000电池15分钟4块

你配了专用电源么:)

网友:
308Duo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B:
现在是308的时代了,电子设备买新不买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配了专用电源么:)

是的,配一个通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308的时代了,电子设备买新不买旧

看到还有一个406duo,贵俩百左右,会不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配一个通讯电源

你配的哪个啊?
店家推荐配这个,有必要么,1200多。。。

看介绍说电流如果不超过1300w才需要电源,我这发电机是1600W-2000W的,高于1300w,是不是可以不用配电源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还有一个406duo,贵俩百左右,会不会更好一点:)

就是功率大点,其它都一样啊,你看下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配的哪个啊?
店家推荐配这个,有必要么,1200多。。。

艾默生二手通讯电源就可以,27V 50A,带308  406  4010都妥妥的,淘宝多的是,300左右块(商家是不是恨死我了)。你发电机是啥的,开普还是雅马哈啊,发电机一般都是220的电啊,直流输出口达不到那么大的功率啊,而且这个系列的充电器要想能开足全功率,供电必须超过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默生二手通讯电源就可以,27V 50A,带308  406  4010都妥妥的,淘宝多的是,300左右块(商家是不是恨死 ...

收到,电源就搞个艾默生。

发电机是雅马哈YAMAHA四冲程变频汽油发电机EF2000iS【额定1.6KW最大2KW】,数据如下,不知道可不可以

额定输出
1.6KVA
额定电压
220V
额定电流
7.3A
频率
50Hz
直流输出
12V-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功率大点,其它都一样啊,你看下参数就知道了,

明白了,我研究下,多谢解答!

楼主:
某宝直接搜索360duo就出来了

网友:
pl8最大充电1300多w功率吧,6s应该只能1000w左右,你说这2kw电流指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