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

楼主(2014-11-09):
顺丰从上海到深圳一般是当天到,结果有电池,只能陆运,走了3天。
今天阴雨绵绵,正好干些静态的事情。

开箱

一家四口对比一下大小,上面bl其实是我自己改的2s mcpx,比bl爽太多。

再比下重量

列个表方便看:

主旋翼直径(mm)
重量(g)
460282.9
180cfx360190.9
130x325112.6
MCPX BL26362.3

群里阿钟第一句就问,大齿看起来容不容易扫,难道他专吃大齿:)

旋翼头

尾巴

试飞一下,一开始没看说明书,油门曲线设置的是V。结果螺距超难控制。
看了说明书把油门设置成80%的直线,螺距就很平滑了。
怀疑这个电调有定速功能。

小空地,如果小区草地人多我就在这飞,以前飞bl和130x没问题,
现在飞180也没问题。250就不敢了。

测试机竟然只给了一块电池,也没有其他配件,现在想买也买不到。所以测试就只能循序渐渐进,先试飞简单的,然后在进入高级
的。要不炸了就没得飞了。然后我就飞一块电上楼充一次。试了2s的电池,电机不能启动。就这么上楼下楼飞了三个起落,下雨没
路人帮拍视频。

说一下初步飞行感受,动力比130x爆好多,十字盘滚转速率比130x也高很多,感觉比我用k8的250还快好多,第一次翻吓了一跳。
尾自旋比130x也块很多,和250极限一样。自旋修正和k8感觉差不多。锁尾开始我没看说明书设置,把感度设到aux2通道了,第
一块电有金鱼,搞得我开始挺失落,后来才发现设错通道了,把感度设到75%后,迎风顺风横移都一根棍,翻也一根棍。但瞬间推
大螺距急剧上升的时候,会摆一下,不知道再加大感度会不会改善。
电调比130x多了缓启动,终于不用提心吊胆推油门了,草地起飞挂尾桨几率也随之减小。另外电调貌似是有定速的?这个有谁知道不?

网友:
占楼帮顶,持续关注,谨防中毒

网友A:
130X也有缓启动,这个可能一般人不知道,油门超过50切熄火,电机不会马上启动,滞后1秒左右启动而且是缓启动模式

网友:
开卖了吗?

网友:
朋友和我一樣,Blade家族全部有。

网友:
看得心痒

网友B:
请问楼主,,,,那个250也是地平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那个250也是地平线的吗

不是,是天龙250改的

网友:
老猪,上视频。

网友:
想看炸鸡图

网友C:
电调是凤凰15a,定速的;楼主飞的时候看下上下螺距差距,很多出厂时候差很多,中位不在0°螺距。

炸鸡小心扫齿,其他应该都没问题;(现在已经试过,齿轮可以用150dfc的舵机齿互换)
动力比130x强很多,但是一般倒飞什么感觉还是130x好飞,可能是习惯了130x的原因。

网友:
taobao 搜不到。。。

网友D:
话说你的250是2S的?起飞重量280g 有点牛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是凤凰15a,定速的;楼主飞的时候看下上下螺距差距,很多出厂时候差很多,中位不在0°螺距。

炸 ...

我用的dx8控,第一飞的时候就检查,刚刚好在中位的。
你说的扫齿是指舵机吗?我也有这个担心,不过暂时还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的250是2S的?起飞重量280g 有点牛叉啊

拼命偷轻的结果,
电调用好盈12AE来叠mos到20a,
舵机用3154和3156,
舵机固定螺丝换短细一号的(加螺帽),
dfc旋翼头,
k8扒皮,
电机线两相直焊,
电调线换细一点的(比电机线粗一倍就足够了),
各种线尽量短,
用2.5mm香蕉插,
850mah 3s 45c电池,
用尽量轻的碳桨,
最后不戴头罩。

差不多就这些,飞起来很轻盈,哈哈。
但电调貌似叠的不够多,感觉有点热,估计暴力飞行受不了,还好冬天就要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X也有缓启动,这个可能一般人不知道,油门超过50切熄火,电机不会马上启动,滞后1秒左右启动而且是缓启 ...

早上试了一下,无效。是指先油门推到50,然后马上切熄火,然后再推油门吗?

楼主:
订了500mah的电池还没到,先用850mah的电池来熟悉熟悉手感。因为没有配件怕炸了没得飞,先从保险的科目开始飞。

这一期是正自旋。自旋优化很爽,快自旋能完全停住,直线自旋航线把飞机往想要方向倾斜之后,可以走直线不用修正,
和我的k8 250差不多。但飞惯了130x之后,自旋总是不自觉的手动修正。自旋极限速度很快,也和250差不多。

找路人帮忙拍了个视频。请忽视我不是太好的自旋技术以及拍视频时有点紧张,手不自觉的修正,越修正越糟糕,
尤其在T航线和自旋悬停的时候很明显。不拍视频挺放松的时候挺好。如果后边几天习惯了拍视频的压力,有更好的表现
再替换上来。

滚转速率超快,很不适应。用850mah电和500mah电的滚转速率差别挺大。视频是850mah电的,后边有几个前滚翻,
500电的滚转速率感觉比这个还要快30%左右。

850mah电自旋9分钟下来还有11.2v,450mah电温柔3d可以飞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