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普通接收机,minix可以使用ppm编码器吗?

楼主(2014-11-09):
只有普通接收机,minix可以使用ppm编码器吗?

网友A:
强烈关注中 刚定了个 用的天8

网友B:
我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用天地飞PPM模式应该可以吧,不过PPM貌似是模拟信号。买不起futaba的话用AT9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在淘宝买了个转sbus的模块,50块,搜索ppm8通,全淘宝只有一家有卖

网友C:
我买了个转PPM的模块。。。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D:
请问下 PPM 是不是就是把 PWM 叠起来再在前面加个 4ms 的同步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