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V8000接传统接收机慢闪无螺距控制

楼主(2014-11-09):
如题,一直慢闪,遥控器摇杆动,但舵机无反应,但倾斜机身舵机有反应

网友A:
先確定你接收機跟發射機有沒有對上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你接收機跟發射機有沒有對上頻...

对上了,油门能控制

网友:
晕,慢闪代表没对上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上了,油门能控制

那 GV 的接收機模式是什麼設定?

慢閃就是啟始化(自檢)中,而無法做完啟始化通常大多跟接收這段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GV 的接收機模式是什麼設定?

慢閃就是啟始化(自檢)中,而無法做完啟始化通常大多跟接收這段有關

嗯嗯,搞清楚了,就是接收机模式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