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旋风64涵道 续航问题

楼主(2014-11-09):
最近了收了两个黑旋风64mm  用花牌2200毫安  25c 全油门只能续航十几秒 正常么?????不正常的话是什么原因呀   我的电池没问题

网友:
这么古董的涵道还在市场上混得下去啊,,,,,,化石级的了,,,,,

网友:
2200电来飞全油2.5分钟
1300电半油左右3到4分钟

网友A:
2200的,我一般飞4分钟,下来3.7几。当然这个还得看机型了。全油门十几秒肯定不正常了。电池全油门不能坚持30秒以上不减速才敢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的,我一般飞4分钟,下来3.7几。当然这个还得看机型了。全油门十几秒肯定不正常了。电池全油门不能坚持 ...

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所说的具体问题。只能续航十几秒。是上天十几秒就没动力,还是全油门十几秒速度就慢下来了。
前者肯定是电池问题。后者也可能是电池或者电调问题。你电池插上电显看看。要是全油门单节电量很快就降到了3.0左右就可以肯定是电池问题。在全油门转速降低后电池电压还保持的3.8以上那可能是电调问题。

网友:
全油门电池会瞬间放电,电压低,收油后电池会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