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电机电调!

楼主(2014-11-09):
我之前是四轴!现在换六轴了,所有东西都装好了,到了 调
电机
电调的地方卡住了!不知道怎么调 请高人指点。我加了两个新电机电调!是不是只需要调试这两个新的就可以,希望能有人帮助一下!有没有调试细节图什么的!!(然后有个小细节是 我把一个新电机电调放在一起,启动没有反映。)请高人指点帮忙!万分感谢!我的飞控是A2。
遥控器
FUTABA14G!怎么调!

网友A:
这么土豪级的配置,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思想,重新配置的机子就要重新调试,还是多多看说你书来解决吧。

网友B:
futaba14sg的说明书看到就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