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指南针效准

楼主(2014-11-09):
切换N次飞行模式,都无法进入效准模式。怎么办了

网友:
你装gps模块了吗?如果没有gps的话就没有指南针

网友:
飞行模式,GPS 姿态 手动,三个档位是否都能到位,并且点亮兰色?

网友:
我的也没有校准。

网友A:
说明书很坑爹,写的是错的,记得先把开关放在手动上,然后切gps,再反复,一般6下就好,说明书上写个反的

网友:
泡泡大师零度S4为啥不能校准,你当时也用D10,为啥可以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很坑爹,写的是错的,记得先把开关放在手动上,然后切gps,再反复,一般6下就好,说明书上写个反的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