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d图传,摄像头不供电

楼主(2014-11-09):
求助,osd图传,摄像头不供电如图所示VCC和GND接动力电,下面用万用表量2个引脚没有电压,接图传也不亮

是哪个元件坏了吗?

网友A:
直接用图传给摄像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图传给摄像头供电

这个osd不是应该直接可以用一个电就可以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吗

网友B:
没接断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断开吧

什么断开

网友B:
就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东西

可是,这个osd没有这两个引脚啊,没有电源输出

网友:
我们两个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