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250升级系列之二(电装配置)

楼主(2014-11-09):
天龙原配电装包括:    天龙 3400Kv 无刷马达    天龙 (CX-ESC-20A) 20A V2 无刷电调    天龙 CT6C 2.4G 发射器 + 6通接收器          天龙 (CX-9G) 9G 伺服器 X 3      天龙 (CX-9G) 9G 尾舵机 X 1      天龙 (CX-1X2000) 有副翼单维陀螺仪系统         天龙 11.1V 15C 850mAh 锂电池

1、其中马达和电调可以正常使用,电调最好换成开关式(3A)Bec电调,以免舵机和k8供电不足,暴力飞行一定要换电调。最好能刷写成有定速模式或电调自带定速功能,定速模式对于直机很重要,除非不玩3D,很多动作会很难完成的,特别是精准的3D动作,没有定速不敢想象。一般翻翻跟斗,3d航线就没所谓,不刷也行。

2、陀螺仪和接收,换成K8加Dsmx卫星,必须的,省事。。。,k8陀螺仪性价比没得弹,用Dsm卫星能直接使用电脑按指示轻松对频,k8相当于一台智能电脑,对直机的各种性能调整都可以在电脑上调好,机械和控的调整变得很简单。机器状态能直观反映到电脑上,调机不再盲目。

3、尾陀机,换成kst215(神舵名不虚传),这个舵机可以补救很多天龙的机械加工精度问题,包括搭配的问题,使它真正能实现暴力3D。这一百多大洋花得值。不用这个舵机我光是追尾造成的损失都有这个数,还不算时间损失,精神困顿。后来发现有些机械调整可以减少对舵机的要求,但已经是上了一个层次的直机水平,初学者未必能控制得住。

4、电池,800ma---1100ma都可以,要25c以上才好飞,除非只是飞航线。

斜盘舵机反而要求不高,有米换yt吧,估计动作会更精准,我暂时未有感受。密思锐电调可以(3A)bec,主要是银燕09md和kst舵机很耗电,这些电装已经可以装上450了,大马拉小机,图个暴力,已经超过机身的承受能力了,只要震动值低于2500,尽量设高油门上限。

入直一年,尽管仍然是250,酸甜苦辣,直机魅力没法挡,希望高手们继续补充!

网友:
我的已经换了很多东西了。

网友A:
飞越件全都通用吗?主轴?横轴?对了还有电机

网友:
上视频把  网上也找不到250暴力的3D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件全都通用吗?主轴?横轴?对了还有电机

飞越件大部分通用  ,而且可以升级1、旋翼头改成飞越FBL头比较耐用,横轴几乎不用换,震动也少了很多。2、碳纤侧板尾前传动接合处螺丝孔位可能会有误差,要用戳刀加工,尾管座螺丝位也有误差,都要重新打磨;技术好了,少炸机时可换轴传,好飞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件大部分通用  ,而且可以升级1、旋翼头改成飞越FBL头比较耐用,横轴几乎不用换,震动也少了很多。2 ...

好的~等到手了我先装起来让他能上天再考虑改装的问题~没接触过大鸡,电调 陀螺仪的设置都够我研究一阵了

楼主:
电调可以先不改参数,直接使用。k8按说明书指示一步一步也不是很难,关键是要有耐心,以后的大机都是这样调,学会了就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