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貌似坏了。

楼主(2014-11-09):
这个代表什么姿势?

网友A:
电池没接好,或平衡头那里,里面的PCB有烧短线了,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接好,或平衡头那里,里面的PCB有烧短线了,拆开看看。

。。。昨天晚上充电那个插头没拔好。貌似碰到B6的金属壳了。拆开看了。没发现那个地方烧了。倒是通电感觉闻到一股味道

网友B:
我b6充电时冒烟了。里面好像融化了东西。果断换a6不过a6电流高了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b6充电时冒烟了。里面好像融化了东西。果断换a6不过a6电流高了就报警

哎。。蛋疼。

网友C:
拆开看看吧,估计线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吧,估计线烧断了。

拆开了。没发现那个地方烧了!只有3S冲不进去!

楼主:
倒数第二个故障代码

网友D:
平衡头或者平衡座有问题,估计是烧断了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头或者平衡座有问题,估计是烧断了或者接触不良…

冲2S的电池没问题。3S的电池冲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头或者平衡座有问题,估计是烧断了或者接触不良…

3S电池用别的充电器可以冲。

网友:
前面几位坛友都已经指出问题了,B6上插平衡头的是一个立起来的小PCB板,你去看,3S头子的插座应该有一根连线被烧了

网友:
拆开发个清楚点的图,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3S电池用别的充电器可以冲。

主要检查一下B6的3S座,是否被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检查一下B6的3S座,是否被烧断…

3S插座。具体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检查一下B6的3S座,是否被烧断…

是不是4口接线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检查一下B6的3S座,是否被烧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4口接线哪里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