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 又有新飞机加入

楼主(2014-11-09):
今天模拟器自动联网升级,又有三架新飞机加入。

网友:
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
我也更新了我咋没找到?

网友A:
凤凰我觉得没有G6那个可以换视角去飞,G6就可以第一人称来玩。体验真机的感觉。不过现在两个都在换着玩,都不错,凤凰也有这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凤凰我觉得没有G6那个可以换视角去飞,G6就可以第一人称来玩。体验真机的感觉。不过箱子两个都在换着玩,都 ...

凤凰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凤凰也可以啊。。

啊啊。。看来是我没有发现了。是按那个键改视角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啊。。看来是我没有发现了。是按那个键改视角呢????

换个3d的地图然后查看信息摄像机视角里有尾随,座舱和fpv,以前的版本里尾随和座舱选项都是英文,刚发现改成中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3d的地图然后查看信息摄像机视角里有尾随,座舱和fpv,以前的版本里尾随和座舱选项都是英文,刚发现 ...

原来是在3D场地才可以的。不过3D的场地切换太慢了,所以我一般都没有在里面,都是普通的场地。不过3D的场地是有点少了。跟G6一样每个场地都可以就爽了。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凤凰我觉得没有G6那个可以换视角去飞,G6就可以第一人称来玩。体验真机的感觉。不过现在两个都在换着玩,都 ...

凤凰也可以改变视角。驾驶员视角和机后跟拍视角都有,而且是视野3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凤凰也可以改变视角。驾驶员视角和机后跟拍视角都有,而且是视野3D的。

恩,已经找到了。不过只能在3D的场地才可以.3D的场地有点少了。

网友D:
楼主  我更新了模型 但在选择模型的时候没有更新的模型 请问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更新了模型 但在选择模型的时候没有更新的模型 请问要怎么弄

退出去,再打开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出去,再打开试试。

已经搞定了 要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