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四轴 2204银燕电机 用20c电池可以么?

楼主(2014-11-09):
250四轴 2204银燕电机 用20c电池可以么?

网友:
可以.如果找的到15C的也可.重量輕點

网友A:
450 2212 KV1000 的四轴能用2200mah 20C 的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 2212 KV1000 的四轴能用2200mah 20C 的电池吗

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我用25c 2200电池,起飞560g 飞7-8分钟。。。。。。

网友C:
如果电调是10A的,那电池最少要输出40A吧,那2200MA电池如果是15C的最大能输出33A,如果在高速或者大负载时候恐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调是10A的,那电池最少要输出40A吧,那2200MA电池如果是15C的最大能输出33A,如果在高速或者大负载时 ...

好像不能这么算的吧 不能按照电调最大电流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25c 2200电池,起飞560g 飞7-8分钟。。。。。。

我585克飞11分钟

网友:
我用的20c电池感觉没问题,比较就算c数不够,也只在全油门情况下,正常飞行和悬停一般油门超不过75%吧

网友B:
什么电机电调,桨?
说说配置。
最好有照片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电调,桨?
说说配置。
最好有照片哈

银燕1806银燕12a,玻纤qav250机架,cc3d,ts5832图传(好像是这个型号,)垃圾摄像头,达普2200电池20c
不装不装图传摄像头3.5报警飞了13分多,装上全套设备飞11分,起飞重量585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银燕1806银燕12a,玻纤qav250机架,cc3d,ts5832图传(好像是这个型号,)垃圾摄像头,达普2200电池20c
...

飞机很像,你这不是碳纤的?我用2204,835图传,起飞560多一点,8分钟3.8左右,没飞3.5

网友B:
你这是5030桨?我用603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5030桨?我用6030

是5030,1806适合6030吗,电机发热吗,好像配5030的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5030,1806适合6030吗,电机发热吗,好像配5030的多点

我刚接触多轴,还不太了解,我的2204用的6030,我看都快桨碰一起了,你飞到3•5电池容易坏吧,你现在飞机重心我觉得是不是靠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接触多轴,还不太了解,我的2204用的6030,我看都快桨碰一起了,你飞到3•5电池容易坏吧,你现 ...

我只有第一次测试续航飞到3.5,后来的测试都是3.6,3.6的时间是11分钟,电池是新的。
我已经尽量把电池放中间了,前面摄像头有46克重,重量还算均衡,只是觉得摄像头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