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H4 680,发现机架图纸有问题,求新图纸!

楼主(2014-11-09):
使用的是论坛里的早期单C扣版本,自己雕的,发现有两个机臂收回时管套卡在C扣上,无法收回,所以拆掉了C口!呵呵!!求新图纸,最好是现在的双C扣版本!

雕刻~~~

第一块~~

组装好打开状态

收回状态

C扣在机臂收回时会和管套卡住,无法收回。C扣已经拆掉。

管套换成了铝柱。

管套换成了铝柱。

打开时没问题!!

楼主:
坛子里没有人有图纸么??!能共享一下的!!

网友A:
上下板是玻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板是玻纤的???

是的!玻纤的,碳纤板没雕,还好没雕!不然损失大了!

网友:
明智之举哈

楼主:
呵呵,碳板还在等啊!~没图纸啊!另外代工零件啊!免费的,提供板子和图纸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没有人有图纸么??!能共享一下的!!

LZ 我有H4的图纸 不过是单C扣的 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我有H4的图纸 不过是单C扣的 要吗?

好啊好啊!分享一下。47693046@qq.com

网友C:
期待楼主新做,你有这个板子,可以自己慢慢改的,可以加入自己想法。如果可以拿硬纸板实验。

网友C:
还有考虑一下机体强度,你这个孔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新做,你有这个板子,可以自己慢慢改的,可以加入自己想法。如果可以拿硬纸板实验。

经验啊!多么宝贵,谢谢!!!我得去搞些硬纸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验啊!多么宝贵,谢谢!!!我得去搞些硬纸板!!

不谢,我在群里好像见过你,忘了哪个群了,

网友D:
因为这个c扣做过改版...
所以会出现卡的情况...
我只有自己画的H架子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谢,我在群里好像见过你,忘了哪个群了,

有可能!我有好几个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这个c扣做过改版...
所以会出现卡的情况...
我只有自己画的H架子的图纸...

改版之前什么样的C扣,某宝上还有没有!!!

网友E:
帮顶一个,LZ够发烧啊,雕刻机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考虑一下机体强度,你这个孔太多

强度昨天做好感觉还不错,就是不知道从高空摔下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一个,LZ够发烧啊,雕刻机都有

呵呵!!小型桌面式的!还不如一架6轴值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这个c扣做过改版...
所以会出现卡的情况...
我只有自己画的H架子的图纸...

自己画的,高手啊!发个图片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这个c扣做过改版...
所以会出现卡的情况...
我只有自己画的H架子的图纸...

这个是不是就是改版前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我有好几个群!!!

apm2.8有吗?

楼主:
有的啊!我在群里问过谁有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啊!我在群里问过谁有图纸!!

群里说句话,加个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我有H4的图纸 不过是单C扣的 要吗?

你家我QQ把 1246892959 我有很多图纸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就是改版前的了!!

我手上有个ATG的架子,玻纤板+玻纤管的,但是C扣比较有意思,开口的那一头可以上螺丝锁紧了,我觉得这个比一般的C扣好多了,卡得再紧,上两个C卡,也赶不上直接整个螺丝锁住来得牢靠,无非就是收放的时候要多拧几个螺丝,耽误一点时间但是稳定度高多了,朋友可以搜搜看ATG架子的配件有没有单卖的,我这款是有12mm 16mm两种管子尺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碳板还在等啊!~没图纸啊!另外代工零件啊!免费的,提供板子和图纸就好!

慢慢来!!H4的图子以前论坛里有人发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H4的图子以前论坛里有人发不过

貌似现在自己做架子的不多啊!

网友F:
请问下图片上面红色的东西叫什么啊关键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就是改版前的了!!

是滴..这就是以前的...现在这个装上机壁会比以前是稍微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图片上面红色的东西叫什么啊关键词

16MM碳管折叠定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滴..这就是以前的...现在这个装上机壁会比以前是稍微长一些..

我又买了一套这个,看能不能装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又买了一套这个,看能不能装上!!

你还真迅速..以前的c卡非常容易断..尤其现在这个季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真迅速..以前的c卡非常容易断..尤其现在这个季节下

唉,我可以考虑只换收回的C卡!因为我只有收回的C卡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现在自己做架子的不多啊!

有设备我都想自己做!可惜没设备

网友G:
你这种管套比较长,买短版那种应该就不会有干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管套比较长,买短版那种应该就不会有干涉了。

有图片发个看看

网友H:
有雕刻机就是好,可以自己设计机型多好啊

网友I:
还见过一种这样的C扣,带螺丝挡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雕刻机就是好,可以自己设计机型多好啊

有需要可以帮你雕,不过不敢用炭板,怕雕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见过一种这样的C扣,带螺丝挡着的

是的,这个保险性更高一些。